[放大器-信号链] ad9954没波形

楼主(2013-05-20):
ad9954出不来波形,怎么判断ad9954的好坏

网友A:
请先上原理图和各关键点的电压或者波形.

网友B:
将原理图和PCB图贴上来   看看先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无图无真相,这个器件制造的也没问题,出不来波形是你设计的问题,贴图出来才好知道你哪儿不对

网友D:
将原理图贴上来   我们需要先看看原理图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