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保护电路

楼主(2013-05-20):
请问大虾如何在双向CMOS电平接口处加过流保护、方向冲突保护电路?还要保证驱动能力,能传输2m电缆

网友A:
LZ兄弟,您的问题问的太大了。找本书翻翻吧。

网友B:
我一般只加ESD,再串磁珠,再串200欧电阻,2边加起来就400了

网友C:
过流保护
自恢复保险丝,最好再加个TVS

方向冲突保护电路?
一般不加(应该在其他地方考虑,而不是在接口电路上),或者加一个小电阻,100欧左右

还要保证驱动能力,能传输2m电缆
既然是传输2m电缆,我相信你的接口应该有设备的驱动电路,比如网口,传个2m绝对没问题,如果只是一个GPIO口,那只能说你的设计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