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的0X00处写了一个数

楼主(2013-05-20):
我做一个实验,先在EEPROM的0X00处写了一个数,然后读出来在液晶上显示,这个正确
紧接着我把写语句删掉,直接读就不能显示写的数,这是为啥?

网友A:
没有真正写进去吧。

网友B:
读写是不是用一个缓冲区啊

网友C:
PIC内置EEPROM的单字节读写,一般在PICC中都有对应的库函数可以调用。

例如,在PICC16中,一般读EEPROM的函数为:EEPROM_READ
该函数的返回值为一个无符号字节数值,函数的参数为打算读EEPROM的字节地址。

楼主:
我就是用的编译器里的函数实现的

网友C:
那就检查你送显示的程序是否正确。

楼主:
显示没得问题
我仿真看了下,就是没读出来。
加写的语句就能读出来
不加读出来都是0XFF

网友D:
可能在你烧芯片的时候EEPROM数据被刷新了

网友E:
用编程器直接读E2,来确认是没写进去还没读出来。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就是烧程序被擦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就是烧程序被擦除了

让看帖和回帖的人崩溃的结果。:L

网友F(2013-08-03):
引用 网友C:
让看帖和回帖的人崩溃的结果。

幸亏看得晚了点:lol

网友G(2013-12-17):
引用 网友F:
幸亏看得晚了点

奔溃不见得坏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