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ulink怎么generate HDL coder

楼主(2013-05-20):
我用simulink仿真数字图像处理,matlab说可以直接转换成verilog,但matlab的help文件看不明白。有没有大神使用过该方法?求指教!ps:用的是matlab R2009a

网友A:
matlab的help文件看不明白
无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的help文件看不明白
无解了

按照help努力尝试中,但不行,没太弄明白。英语不好:'(

网友B:
用的xilinx还是altera?

网友C:
没用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xilinx还是altera?

altera

网友B:
这个还是需要重新配置的,有个dspbuilder

网友B:
不过好久没用了,都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49fb5b150b4e767f5acfcebf.html

不是数字滤波器,是图像处理的仿真将它转成verilog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数字滤波器,是图像处理的仿真将它转成verilog

这个还真没用过的。

网友B: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么事儿~我再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view/49fb5b150b4e767f5acfcebf.html

好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需要重新配置的,有个dspbuilder

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过好久没用了,都忘得差不多了。

一样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人啊

: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样一样啊

猴哥说的对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is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猴哥说的对呀

必须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猴哥说的对呀

MP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Q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笑什么猴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哈哈

这个也太乐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太乐了吧

必须的,亲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个也太乐了吧

加我微博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加我微博啊

推销啊

楼主:
好久没上来,这是水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