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端点传输没有中断

楼主(2013-05-20):
各位:
我是根据virtual com port例程修改的,想做成普通的bulk传输。
目前仅改了描述符和去掉一些休眠cpu的语句,已经可以正常枚举和加载驱动,端点为0x81 和0x03。
但是我往端口写数时stm32却收不到中断,无论是端点0还是其他端点1、3,端点0读写总是立马返回,端点1、3第一次很快返回,第二次就挂死,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要改的?
SOF倒是可以一直收到。
用windriver写数发现有个提示:stall pid。Bushound可以看到一次的bulk transfer xfer,其他就看不到什么现象了。

网友A:
1. 基于BULK传输的有MSC的例程
2. PC来的数据,STM32收不到中断,可能是IN端点被STALL或NAK了
3. 从tracer文件看到STALL PID,那也可以看到是什么命令造成的设备回复STALL

楼主:
还是香水版主功力高,多谢回复先。
1、MSC的例程会不会很复杂?因为我看的VCP也是bulk传输所以才基于这个例子改的
2、如果IN被STALL或NAK,那能否详细点怎么让他不要STALL或NAK呢?
3、STALL PID是我往端点写数的时候发生的。

楼主:
香水版主:
我看了MSC例程,有一点借鉴之处,但是不多。
端点的STALL或NAK是不是Callback的时候设置,还是reset的时候设置的?

楼主:
终于实现IN数据了,现在的问题是OUT和端点0还没实现,PC写数死活没有中断,请问OUT端点的读写流程需要注意什么地方呢?

楼主:
搞定了。结贴。

网友B(2017-08-09):
怎么搞定的?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IN批量端点总是返回STALL

网友C(2018-10-10):
请问之前你这个STM32 USB 端点传输没有中断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遇到了IN端点一直回复STALL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