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路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5-20):
请问,在高速电路中,CPU与内存的地址和数据引脚,都会串联一个小阻值的电阻,用来阻抗匹配。
这个电阻,真的是必须的吗?如果CPU的频率有500Mhz,不串接这样的电阻,可行吗?
我手上就有一个机子,它用了TI的DM365。我没有发现它有使用这样的电阻。
但对于高速电路,不串接这样的电阻,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网友A:
频率低线路短的话可以不使用

频率高线路长的话是必须的
当然这是一个相对的说法,也没有明确规定频率达到多少就一定要加,但是像内存等关键线还是建议加上。

网友B:
是线路匹配电阻,可以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C:
没必要串的
注意做好等长即可

网友D:
我觉得要看走线长度,太长了就应该串联,防止反射和二次反射;走线短可以不串

网友E:
楼上说的很对 是用来防止反射的

网友F:
demo一般可以不加,作为产品,加串阻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G:
这些串阻是用来减少过冲,串扰和振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