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2576T-15 输出负电压 不正常

楼主(2013-05-20):
如图 搭过三次 换过一次器件 输出都不正常 输入电压直接拉低到3点几伏,负载从200欧到1K输入电流不变 都是0.5A 跪求各位大神 什么原因(菜鸟没有分数给 多担待)

网友A:
先试试正15V输出对不对?
然后在测负15V?
你的电源板是单独的小板子吗?
照个PP来看看,
电感 电容是否用错了,或者用了不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正15V输出对不对?
然后在测负15V?
你的电源板是单独的小板子吗?

正15输出正常 自己搭的小板 参数选择应该没问题 关键是输入电压直接拉低到3伏 感觉很不对劲

你的输入电压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A:
确定没有接错电路?

网友B:
要接一个Cin到-15V,Cout太大了,2576没爆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接一个Cin到-15V,Cout太大了,2576没爆就不错了

您的意思是Datasheet有误?
这个不大可能吧

网友C:
只能自己查电路,15V和-15V无非是输出对调一下,既然15V都正常,-15V也正常

网友B:
我看到的PDF图片

网友B:
试验电路有的Vin输入还加了一个二极管(这个....我也想不通使用这个二极管的原因)
你不怀疑厂家PDF,有时是好事。你是制版试验的还是搭板试验的,与厂家的试验条件是否一致。
其实还有一点,你用的器件是原厂的?市场上能买到的2576绝大部分现在是国产的(TW)!
刚看到别人的说法,2576做负压时需要很大的启动电流,你需要检查输入部分的参数,能否提供足够的启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验电路有的Vin输入还加了一个二极管(这个....我也想不通使用这个二极管的原因)
你不怀疑厂家PDF,有时 ...

非常感谢 正在搭缓冲启动电路 实在不行就换可调的试试

楼主:
两个电源都出了问题 麻烦各位了:'(

网友B:
没事,仔细检查,再做一次。试验电源爆管子很正常
看看旧帖子: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re_pos=1&ext=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re_pos=1&ext=CB

网友D:
1.输出滤波电容量太大,启动时间需要很长;
2.启动时需要的输入电流很大,前级电源不能出现限流情况才可以。

网友E(2013-07-09):
启动时需要多大的输入电流呢,要选择多大的电源呢,加延时启动电路后会不会启动电流小一些?
不知有没有联系?

网友F:
这是由于前级电源带载能力不够造成的,你这个电源拓扑是buck-boost, 启动电流很大,如果前级电源带载能力不足,就启动不了。
如果前级电源功率够,那么再看你前级电源输出是不是主输出,辅路输出的启动能力比较差

网友G: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用限流电源的,800MA的电源好像也是直接拉低。难度需要更大电流?

楼主:
前级输入是通过变压器整流得到的直流,直接接给了2576 加上一个电压阈值开关电路 可以得到—15V 但负载能力没有Datasheet中说的那么大 0.1A时压降就会突变

网友H(2017-03-23):
您好,请问下楼主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也是2576降压模块,正电压输出没有问题,但是按照标准电路接了反向调节的负电压输出电路后,输入电压上不去,芯片还很容易发烫了就,加了软启动也就是延时启动电路也是不行呢,电路连了N遍,检查N遍,无果,跪求大牛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