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3-05-20):
小家电产品,对于EFT测试不能过,,,,该如何处理?软件?硬件?

网友A:
和测试工程师好好沟通下,
一起吃个饭
临别 塞个交通卡
虚心请教下,顺便问问怎么整改 下版照做,
一般下次都会过的
当然要具体看你的情况的,

网友B:
一般是电源出问题多,主要是硬件问题。需要积累。

网友C:
EFT是比较难过的一种。分A级和B级。B级较好过。软件上加看门狗就好了。A级较难。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但不外是:电源、PCB的Layout、接地等

网友D:
PCB 贴上来,我给你评估

网友E:
一般调整一下原理图,修理一下PCB就可以轻松OK了。。。

网友F:
这个似乎都要分析吧。

网友G:
请问PCB板静电复位,有没有可能是铺地不当而造成的???

楼主(2013-07-10):
收教了,谢谢各位

网友H:
一般EFT不过的话其ESD也很难过的,因为这两个是相通的。EFT一般是硬件问题了,原理图设计,PCB板子布线等都可能影响其性能。其次,方便的话可以把PCB和原理图放上来看看,还有,问一下是什么原因没通过,是板子复位还是运行异常还是GPRS掉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