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LM675T过于烫手

楼主(2013-05-20):
按提供的PDF的典型电路接的,现在是一上电LM675就特别烫手,请问这算正常吗?输入是100mv输出大约4V.新手求指导。

发热是因为内部损耗大造成的,其原因有两个,1、电源电压过高,2、电路有自激,

网友A:
供电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压多少?

供电电压是7812 7912转过来的正负12V。这个和供电电压还有关系吗?现在这个电路貌似输出也不对了。不知道是不是乐坏了。

网友B:
可能哪里没有调试好,导致局部功率过大...

网友C:
估计就没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就没加散热片

确实没加,就让它竖着来着。这个有必要加散热片吗?我现在在没负载的时候也特别烫。求指导。

网友C:
LM675静态功耗0.5W左右,热阻54°C/W,温升27度
环境温度28的话,LM675表面温度大概55度,是有些烫手了

超过40度,人手就能感觉热,接近60度就会觉得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675静态功耗0.5W左右,热阻54°C/W,温升27度
环境温度28的话,LM675表面温度大概55度,是有些烫手了 ...

来不及改电路加散热片了,就这么用,会不会出问题。麻烦了。

网友C:
小小功率输出不会有问题
输出功率大后就会出问题了:热保护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E:
加个散热片。

网友F(2019-09-24):
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空载的时候就要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