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市电5V和电池的小灯泡切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5-21):
把二极管换大点电阻解决了。。。

网友A(点评):
嘿嘿!…市电的时侯更亮!…哈

网友B:
这个Q?怎么会导通的? 基极要加一个对地的电阻,比如4.7K.

网友A(点评):
NO!…二极管接反![画]…

网友A:
电池容量、电压低!…电池内阻大!…如果两种状态时:就这一个结点、可将电池另串个限流电阻到这个你称之为忽明忽暗的发光管上!当然:此电阻比彼电阻阻值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