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44B0系统启动问题!

楼主(2013-05-20):
大家好,本人不才,刚刚开始做ARM。有些问题想请大师们给小弟一个解释!

针对三星的44B0这个片子。
在44B0最小系统上启动流程是个怎样的?1)直接从FLASH的地址位上直接启动。2)将FLASH对应的启动地址位上的数据缓存到SDRAM中启动。3)上述两种方式44B0均支持。

在搜集到一些开发板的资料后发现一个问题:在所有的开发板上44B0所接到外部FLASH的地址位全部采用ADDR1,为何不能用ADDR0为起始位呢?还是ADDR0本身就有其他的作用不能用于外接FLASH??

上面这个两个问题困扰了我两三天了。希望能有高手基于指点!!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上述两种方式都支持
16位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述两种方式都支持
16位对齐

如果这两个方式都支持的话。我如果放两块8位的FLASH,然后在其他的片子的选择上,(比如网络芯片)我采用16位的方式这样是否可以?还是我如果全部用8位的,网络芯片也要用8位的模式?

网友B:
完全不搭噶的事
44B0是8位数据总线宽度的MCU,所以接16位的外设的时候要从ADDR1开始。

我如果放两块8位的FLASH,然后在其他的片子的选择上,(比如网络芯片)我采用16位的方式这样是否可以
那就从ADDR0开始接flash,从ADDR1开始接网络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不搭噶的事
44B0是8位的MCU,所以接16位的外设的时候要从ADDR1开始。

本人愚钝,请高手说明一点。

我看44B0的数据手册上给出的FLASH接法在接一块的时候起始位置也是A0,但是接2块FLASH的时候也是从A1开始的。这是为什么呢?
再有就是我如果接两块16位的FLASH是否可以?

网友B:
你要注意两块8位flash的数据线是D0~D7和D8~D15,你要把他当成一块16位的flash来看不就对了么
接两块16位的flash的是数据线如果是D0~D15和D16~D31的话,就从ADDR2开始接,相当于一块32位的flash

网友A:
44B0是8位的MCU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4B0是8位的MCU  ????

看了一下datasheet,确实是8位的数据线宽度,但是是16/32位的MCU
我还以为8位的数据线宽度就一定是8位的MCU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datasheet,确实是8位的数据线宽度,但是是16/32位的MCU
我还以为8位的数据线宽度就一定是8位的M ...

一语点醒梦中人。。。谢谢咯!:) 8位总线宽度。用16位模式去接FLASH,所以只能从A1开始。。。。

赞一个!

网友A:
jlass,你又在误导楼主

网友A:
郑重声明: 下面的理解力是不合适的

一语点醒梦中人。。。谢谢咯! 8位总线宽度。用16位模式去接FLASH,所以只能从A1开始。。。。

赞一个!

网友A:
44b0x的数据位宽度是8位,我认为也是不合适的,请jass把数据手册的原文帖出来

网友C:
Supports programmable 8/16/32-bit data buswidth for each bank

;P 如果非说8位的话……

印象中 jlass 是个 友爱的, 热心的 以及 非常具有误导性的 坛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郑重声明: 下面的理解力是不合适的

一语点醒梦中人。。。谢谢咯! 8位总线宽度。用16位模式去接FLASH, ...

8位总线宽度的说法确实欠妥,改成外部地址空间是以8位为基本单位储存的如何
不过我觉得楼主的理解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upports programmable 8/16/32-bit data buswidth for each bank

如果非说8位的话……

这正是我来这儿的原因,在和别人交流的过程中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大家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正是我来这儿的原因,在和别人交流的过程中找出自己的不足之处,大家共同进步。

...

唉。。。。。我已经知道你的这个8位的说法有问题了。不过我已经结贴了也就无所谓了。。。

我16位总线宽度是一定的。。。。。。我的瓶颈已经解决了。

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