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3-05-20):
      在做芯片仿真实验,采用的芯片是F28M35,采用USB供电及金手指管脚上焊接5V电源,上电的时候,连续两块芯片都是旁边的电源指示灯灭掉,然后芯片迅速发热。两块芯片的寿命均在一周内。经检查,电源是标准的5V。
    所以不是很清楚是哪里出现的问题,会导致芯片烧坏,发出来想和大家讨论一下,什么样的操作或者是行为可能会导致这样的问题。真的再也烧不起芯片了!

网友A:
你首先确认芯片上的电源和地是否短路   dsp芯片烧掉之后一般是电源和地之间短路   按你说的情况来看  我觉的你应该测试一下所有引脚  是否有两个引脚被短路的情况
据说如果dsp的两个口短路  其中一个给高电平  另一个给低电平  则会出现dsp烧掉的情况
还有dsp的供电应该是3.3v和内核电压  请确保电压不能过高
没明白你说的电源指示灯灭掉是什么情况  它灭掉一般是出现电源短路  这个短路可能是dsp烧坏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确认芯片上的电源和地是否短路   dsp芯片烧掉之后一般是电源和地之间短路   按你说的情况来看  我觉 ...

大概应该可能差不多就是短路的问题了。1K的板子就这么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应该可能差不多就是短路的问题了。1K的板子就这么没了。。。

赶紧找出问题  并解决

网友B:
调试DSP时,JTAG总是烧坏,很郁闷啊

网友C:
楼主,你的板子焊好之后就没有先做一个短路测试,就直接上电了,而且还没有短路保护电路,还是两块一起烧,该,这个教训够深刻的。

网友D:
短路就容易烧

网友E:
电源一定要做好呀

网友F:
芯片烧坏防不胜防呀

网友G:
一个不小心就能烧坏了

网友H:
原因既简单又复杂 说不清楚 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一个不小心就能烧坏了

有时用着用着莫名就会烧掉    DSP实在是太脆弱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原因既简单又复杂 说不清楚 唉

说的很对   DSP的IO口短路都会引起整个芯片的烧坏

网友I(2016-02-19):
同样的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J:
芯片过热的肯定是不可以的,需要增加散热措施的。

网友K:
温度不能过高的,搞过温度肯定会损坏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