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读写内部FLASH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程序是参考网上的示例的,使用的是DMA方式, 感觉这个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
首先我将数写入FLASH,写了24个数 程序如下:
for(i=0;i<23;i++)
  study_result[i]=i;
Flash_PageErase(3);
  WriteFlashDMA(study_result,24, 0X1900);
然后通过调用读FLASH的读出来 后用LCD显示 是正确的, 其间我还特意把 study_result[i]这个赋了别的值,但读出来的是写的内容,所以我确定这个是可以进行读写FLASH的
Read_Flash_To_Buf(0X9900,study_result, 24);

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把 写和擦除 注销后,只要读的功能 ,然后重新编译,按道理说读出来的FLASH应该还是上次写入的内容, 也就是  0,1,2 ,3 ,4 ,5 这样子,  但是通过LCD显示的 读出来的全部是I5 I5这个中乱码, 这个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按理说上次编译后这个值已经保存在FLASH中了, 就像51单片机 我就这么干过, 先写好值 到内部存储器中,然后删掉写操作, 下次直接去读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为什么CC2530 就不行呢?
for(i=0;i<23;i++)
  study_result[i]=i;
Flash_PageErase(3);
  WriteFlashDMA(study_result,24, 0X1900);

网友A:
你编译器里面应该没设置下载程序是擦除Flash

楼主(点评):
感谢 为我节省了好多时间啊

网友B(点评):
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工程设置里有个debugger->TexasINs... -> download -> Erase Flash这个选项勾上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想保留的话就勾选retain flash papes 这个选项

楼主:
对对,我晕就是设置了,总算有个提醒到我了,但是不选的话,我程序怎么下载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编译器里面应该没设置下载程序是擦除Flash

谢谢,终于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太感谢了,而且我也知道怎么改了,其实这次读没事,呵呵,因为下载过后以后再执行条件写就自动存了

网友C(2013-07-24):
可以把你的Flash读写程序发我一份吗?我找了好久,找到了几个但都有问题。邮箱sunjuan0941@163.com,谢谢。

楼主(2013-09-04):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你的Flash读写程序发我一份吗?我找了好久,找到了几个但都有问题。邮箱,谢谢。 ...

前段时间没登陆, 不好意思,没看到信息, 我现在发你一份吧

网友(2013-11-24):
wzx1102k,你好,那个flash读写程序可以发我一份么,522810130@qq.com,万分感谢

网友D(2014-01-20):
CC2530 FLASH的读写程序能发一份给我吗,万分感谢了

网友D:
CC2530 的FLASH读写程序能发一份给我吗?万分感谢了!827869172@qq.com

网友E:
CC2530 的FLASH读写程序万分感谢了!5345606932@qq.com

网友E:
CC2530 的FLASH读写程序万分感谢了!534560693@qq.com,刚发错了!

网友F(2014-04-11):
可以发一份我吗,379724993@qq.com

网友G(2014-05-30):
可以发我一份吗,371396459@qq.com

网友H:
百度程序很多

网友(2015-03-24):
你好,那个flash读写程序给我发一份好吗,谢谢166072996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