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读写内部FLASH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程序是参考网上的示例的,使用的是DMA方式, 感觉这个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
首先我将数写入FLASH,写了24个数 程序如下:
for(i=0;i<23;i++)
  study_result[i]=i;
Flash_PageErase(3);
  WriteFlashDMA(study_result,24, 0X1900);
然后通过调用读FLASH的读出来 后用LCD显示 是正确的, 其间我还特意把 study_result[i]这个赋了别的值,但读出来的是写的内容,所以我确定这个是可以进行读写FLASH的
Read_Flash_To_Buf(0X9900,study_result, 24);

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一个问题。 我把 写和擦除 注销后,只要读的功能 ,然后重新编译,按道理说读出来的FLASH应该还是上次写入的内容, 也就是  0,1,2 ,3 ,4 ,5 这样子,  但是通过LCD显示的 读出来的全部是I5 I5这个中乱码, 这个请问高手是什么问题? 按理说上次编译后这个值已经保存在FLASH中了, 就像51单片机 我就这么干过, 先写好值 到内部存储器中,然后删掉写操作, 下次直接去读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为什么CC2530 就不行呢?
for(i=0;i<23;i++)
  study_result[i]=i;
Flash_PageErase(3);
  WriteFlashDMA(study_result,24, 0X1900);题

网友A:
这个内部的FLASH和程序存储器在同一个空间里么?重新编程的时候,编译器是否对该区进行了保护?

网友B:
for(i=0;i<23;i++)

明明是23个数据,为什么要写24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内部的FLASH和程序存储器在同一个空间里么?重新编程的时候,编译器是否对该区进行了保护? ...

我现在也怀疑它是不是进行代码优化或者把这个存储地址给除掉了,现在也在看资料呢,或者等熟悉的帮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r(i=0;i

这个问题不是重点,这个是我后来修改时候给改错了,即使是23前面20个也是没问题的,FLASH是按四字节进行读写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也是网上一兄弟回复的, 的确是他说的那个问题, 在debug 下载程序那里勾选了 erase fla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也是网上一兄弟回复的, 的确是他说的那个问题, 在debug 下载程序那里勾选了 erase flash ...

所以呢,楼主要总结一下方法,我是在完全不了解楼主所用的MCU的情况下回答的。这个不是编译器的问题,是下载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呢,楼主要总结一下方法,我是在完全不了解楼主所用的MCU的情况下回答的。这个不是编译器的问题,是 ...

嗯,谢谢哦,主要是最近太忙,所以老忙中出错,

网友C(2014-01-20):
引用 网友B:
for(i=0;i

请问有CC2530的FLASH读写程序吗,发一份给我下呗,谢谢了 827869172@qq。com

网友D(2014-04-04):
也请给我发一份,谢谢,1403822946@qq.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CC2530的FLASH读写程序吗,发一份给我下呗,谢谢了 827869172@qq。com

同求~~~
www@huanglisen.com

网友F:
您好,能给我发一份内部Flash读写的程序么?我弄个项目有急用,邮箱是spishyshfut@sina.cn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能给我发一份内部Flash读写的程序么?我弄个项目有急用,邮箱是spishyshfut@sina.cn ...

OK

网友:
能发我一份么?798148655@qq.com谢啦!!!

网友G(2014-12-03):
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兄弟  296620489@qq.com

网友H(2015-02-06):
能给我发一份吗,楼主,急求啊!!!929875441@qq.com

网友(2015-03-24):
你好,能给我发份吗,不胜感激1660729961@qq.com

网友I:
您好,能给我发一份Flash读写的程序吗?拜托了,邮箱是snfr067@gmail.com,感激!

网友J(2015-08-18):
您好,能给我发一份Flash读写的程序吗?想试试,邮箱是978508554@qq.com,谢谢

网友K(2016-05-23):
求给一份FLASH操作的代码,就是你那个测试内部flash读、写、擦除的。我的邮箱cuipeipei123@126.com

网友L:
您好,能给我发一份Flash读写的程序吗?想试试,邮箱是852165702@qq.com,谢谢,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