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一定要加压敏电阻吗

楼主(2013-05-20):
是必须要加压敏电阻吗,起的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它主要是保护电力输入端口!…特别是工控产品:………………因三相四线制、如N线“烧”断、那不是220V了、而是38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主要是保护电力输入端口!…特别是工控产品:………………因三相四线制、如N线“烧”断、那不是220V了、 ...

谢谢,弄了好久都没弄明白这个的作用

网友B:
是不是一定要加压敏电阻,这个跟实际使用的情况有关系。如果输入有浪涌电压的情况存在,还是需要加压敏进行防护。
像DC-DC这样的二次电源就没有加压敏的必要了。

瞎子补脸盆:乱用瓷(词)!…涌浪电压???? 它只是一连串的干扰波,它对电源〈开关电源〉有影响、对整流电路不会造成至命的伤害!

楼主:
richard_ 发表于 2013-5-20 11:46是不是一定要加压敏电阻,这个跟实际使用的情况有关系。如果输入有浪涌电压的情况存在,还是需要加压敏进行 ...

哦哦,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它主要是保护电力输入端口!…特别是工控产品:………………因三相四线制、如N线“烧”断、那不是220V了、 ...

你确认压敏电阻能在380V连续输入的情况下,保护输入端口??

网友A:
首先你可能不了解压敏电阻的工作机理和材料!…其次、压敏电阻有一系列型号和参数!…    好了!点到为止!祝你心情愉快!………哈哈!

网友D:
只是起个保护作用的,和保险丝差不多一个意思,放在那里感觉没啥用,但是丢了又少了点什么。。。很纠结的东西

网友E:
用处还忙大,主要是保护后端电路的。同时也可以提高电路抗饶能力

网友F:
一是保护浪涌什么的
二是,前面一般肯定是有保险丝的,380V加上之后,压敏上面电流一大,保险就断了,可以保护后面电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可能不了解压敏电阻的工作机理和材料!…其次、压敏电阻有一系列型号和参数!…    好了!点到为止! ...

如果前端保险丝没烧断的话(比如选择错误),再牛B的压敏电阻都会烧掉。
LZ说的是开关电源中的压敏电阻,市电220V变为380V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使发生了,也是意外。而浪涌电压是经常发生的。。点到为止,希望你不要误导初学者。。

你还是没搞清什么叫湧浪电压!…压敏电阻的机理是:过压就“导通”!…是什么材料?…你知道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前端保险丝没烧断的话(比如选择错误),再牛B的压敏电阻都会烧掉。
LZ说的是开关电源中的压敏电阻, ...

楼上的那哥们应该是看错了,其实LZ说的开关电源应用的电压环境也就是90-264V之间

嗨!我记得有一款是275V的…

网友G:
外部如没保险很容易从此处着火

网友H:
電路中压敏电阻可有可無 , 起保護作用 , 例如雷擊 . 視乎可接受成本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十二楼心术不正!…为了一个慌言而用更多的慌言来掩饰!     保险丝和压敏电阻谁先烧断都搞不清楚!…还在 ...

19楼的这个链接,jjeemm77应该认真看看。
搜了回 jjeemm77 的贴子,应该是二十来岁做电源的电工吧,如果你对压敏电阻、浪涌理解更深刻,或者有更权威的资料,不如拿出来给大家学习学习。。年轻人,火大了伤身。。。。:D

哟呼!…你猜得蛮准呐!…你那么自信?…很基础的东西,不好意思了……

网友I:
说的就好像自己 很清楚似得

网友J:
过压保护,在意外过压时,像电网电压的浪涌,雷击等,时自身阻值变低,电流加大。烧毁前端保险管,从而保护后面电路。用时需加保险管在前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十二楼心术不正!…为了一个慌言而用更多的慌言来掩饰!     保险丝和压敏电阻谁先烧断都搞不清楚!…还在 ...

看了你的帖子跟回复,从头翻到尾,二十几页,没见什么有技术性回复的贴子(不说技术含量了),通篇都是贬低、嘲笑别人的文字,仅找到的一篇关于220V电阻分压的回复,还自信满满地答错了,你的模拟电路的基础最多是初中水平。。

是刚毕业的学生党吧?或者是做了一两年业务,突然转做技术,掌握了一点点皮毛,就满世界吹嘘自己有多厉害的人,却不知别人不屑于你这种人争,比如说本贴4楼。。。

年轻人,真要做技术,要虚心低调,否则没前途。。

这是对你自己的描述吧!?哈哈!心里发慌了!还要继续掩饰????哈哈!…
故弄玄虚,拉私活的而已,不要太在意

网友K:
开关电源不用加吧,压敏一般是加在线性电源上的多,有变压器的那种,220V的也不少加的.

作用: 保险丝是电流,压敏是电压, 如果电压升高许多,同等功率电流就很小,保险丝不起作用,而变压输出功率会增加,如果没有压敏可能会起火.

网友L:
上个MOV的特性曲线,LZ自己分析吧,勿被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