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Y电容位置,如何取舍,能不能前后都放?

楼主(2013-05-20):
Y电容位置:放在共模电感前面对EMS好,放在共模电感后面对EMI好,如何取舍,能不能前后都放?

网友A:
最好就是前后都加上电容,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只想加一组,那就要根据产品本身对系统的干扰程度来取舍,因为不管加在前或后,在EMS和EMI上都会得到改善,只是作用的大小不同。
原则上是消除系统中最关注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