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原理图中步进电机在画pcb板时能怎样表示

楼主(2013-05-20):
  rt,电气原理图中步进电机在画pcb板时能怎样表示,封装用什么,还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一般是放接线端子
小电流呢2.54mm间距的端子
大电流呢5.08 及以上端子
再省点呢,端子不要 直接焊线的,你放6个大焊盘

楼主:
这个样子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放接线端子
小电流呢2.54mm间距的端子
大电流呢5.08 及以上端子

这个样子可以吗?我把封装也做了之后,但仍有问题(如下图),而且1到6口都是这个问题,还请这位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
原理图打开编辑检查下这个器件的引脚,

楼主:
暂时解决了,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