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信号的隔离问题

楼主(2013-05-20):
(无正文)

网友A:
电阻分的一个小电压,进行取样。

网友B:
交流电压用磁环绕制的简单互感器。初级串联几百K的电阻或2500V耐压小于1000p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的一个小电压,进行取样。

待采样的交流信号与单片机的电源不共地的,电阻分压不会有危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压用磁环绕制的简单互感器。初级串联几百K的电阻或2500V耐压小于1000pF的电容。 ...

那是要自己用磁环绕制一个简单的变压器吗?

网友C:
有现成的卖,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几块钱一个。

网友D:
一般是用线圈耦合成低压进行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压用磁环绕制的简单互感器。初级串联几百K的电阻或2500V耐压小于1000pF的电容。 ...

那我找个共模电感改造下可以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待采样的交流信号与单片机的电源不共地的,电阻分压不会有危险吧

不接地就用个电容耦合过去

网友E:
分压+互感器

网友F:
隔离无非就是光耦隔离和磁耦隔离,自己选吧,而且都有现成的可以买

网友G:
用电压互感器吧,电阻分压地处理不好的话后果会很严重的。

网友H:
电压互感器试试

网友I:
引用 楼主:
那我找个共模电感改造下可以用吗

那叫和自己过不去。有现成的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为什么不用?
找个共模电感改,可以,但你会改吗?改了之后,性能是否能够达到工频互感器的水平?

网友J: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电阻分压   也可以用互感器   小模块  4引脚  比较好用

网友K:
互感器最好了

网友L:
最简单可靠的就是用互感器,如果不考虑成本可以使用lem的电压传感器。

网友M:
光耦隔离就可以了,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