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GA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68-ball Very Thin, Fine Pitch Ball Grid Array (VFBGA) Package
5.5 x 5.5 x 1mm
Pitch 0.5mm
JEDEC MO-225
图纸上写明:焊盘画出 焊盘直径0.32mm。焊盘间距0.5mm
请问下,我画PAD的时候画多大?需要比0.32mm小么?    过孔内外径各是多大?可以放焊盘上么?   线径多大?
还有  如何上传图片

网友A:
焊盘直径 一般图纸的尺寸打8折 0.32mm球径 焊盘可以做0.3-0.25mm
过孔的话8mil 外孔 12-16mil 自己看着办
不能打焊盘上
线径5-8mil

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直径 一般图纸的尺寸打8折 0.32mm球径 焊盘可以做0.3-0.25mm
过孔的话8mil 外孔 12-16mil 自己看着办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