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转TTL电平电路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3-05-20):
如图,二极管D6起什么作用?去掉它貌似电路也能工作啊。
还有,Q11的b-e之间是否应该反接一个二极管,起到钳位作用?防止RS232-TX的负压损坏三极管?
谢谢!

网友A:
D6:当RS232-TX开路,UART_TXD为低,防止C11反向电压太高。
R178/R177分压后,VBE电压已经比较小,不会击穿,加一个二极管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D6:当RS232-TX开路,UART_TXD为低,防止C11反向电压太高。
R178/R177分压后,VBE电压已经比较小,不会击穿 ...

哦!明白了!
那么这个电路只能实现半双工通信,而不能全双工通信,对吗?

网友A:
全双工,你还是没有理解。

网友B:
换成陶瓷电容,则不需要此二极管保护。

网友A:
呵呵,陶瓷的贵

网友C:
鄙人认为:由于一开始PCTXD为低电平(我量了下是-10.7V),所以已上电刚开始C11就被冲满电,到后面PCTXD发送数据的过程是高低电平,且电平变化很快,所以C11基本保持稳定。也就是全双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双工,你还是没有理解。

全双工不就是收发两端同时工作吗?两者同时工作时,若RS232-TX为正压,UART_TXD为低电平,Q8导通则C11放电(假设放电时间较长,抵消了C11原来的负电压);当UART_TXD变为高电平时,C11已经无法为RS232-RX提供负压。这样电路是不是工作不正常了呢?所以我疑惑这个电路是不是不能工作在全双工状态。恳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鄙人认为:由于一开始PCTXD为低电平(我量了下是-10.7V),所以已上电刚开始C11就被冲满电,到后面PCTXD发 ...

貌似有点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陶瓷电容,则不需要此二极管保护。

陶瓷电容无极性,正反都能充电,这个好理解。
去掉D6,将R177用反接的二极管替换,电路也能正常工作,对吧?

楼主:
全双工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答

网友A:
RS232-TX为负电压,通过二极管,电容电压快速变负。
RS232-TX为正电压,二极管截至。
如果Q8导通,会通过R26,把电容电压拉高。
但是一个是通过二极管充电,内阻很低,很快完成。
一个通过电阻放电,内阻很大,不会立即放掉。
只要电容、电阻选择合理,就没有问题。
你还有什么怀疑的?
RS232-TX大部分时间是负电压,即使在传输时,数据也有高有低,起码停止位是负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S232-TX为负电压,通过二极管,电容电压快速变负。
RS232-TX为正电压,二极管截至。
如果Q8导通,会通过R2 ...

懂了!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鄙人认为:由于一开始PCTXD为低电平(我量了下是-10.7V),所以已上电刚开始C11就被冲满电,到后面PCTXD发 ...

参见12楼:RS232-TX大部分时候为负压,且C11放电速度慢于充电速度,所以负压基本保持稳定。
而电平变化快并不能保证负压稳定,万一放电速度更快呢?是不瓜哥?

网友D(2013-11-21):
我想问一下,您这个电路图是哪的,能不能给我发一份,704260594@qq.com。。谢谢

网友E:
看了一会 总算理解gx_huang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