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91sam7s256 按键中断问题

楼主(2013-05-20):
#include "at91SAM7S64.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aic.H"
#include "SystemClock.h"

#include "LED.H"
#define AT91S_PIO *pPIO = AT91C_BASE_PIOA ;                    //PIOA寄存器地址
#define AT91S_AIC *pAIC = AT91C_BASE_AIC  ;                    //AIC寄存器地址

void PIOA_interrupt(void) //irq                       //中断服务子程序
{

    DelayXms(20);

         AT91C_BASE_PIOA->PIO_SODR=LED_MASK;
       AT91C_BASE_PIOA->PIO_CODR=LED1;
       *AT91C_AIC_EOICR=0xff;

    }
    else if(*AT91C_PIOA_PDSR == (1<<20) )                 // 检测按键2是否按下
    {
     AT91C_BASE_PIOA->PIO_SODR=LED_MASK;
     AT91C_BASE_PIOA->PIO_CODR=LED2;
    // while(!((*AT91C_PIOA_PDSR) & 0x1));
     *AT91C_AIC_EOICR=0xff;

    }
    else if(*AT91C_PIOA_PDSR == (1<<14) )                    // 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AT91C_BASE_PIOA->PIO_SODR=LED_MASK;
     AT91C_BASE_PIOA->PIO_CODR=LED3;
     //while(!((*AT91C_PIOA_PDSR) & 0x1));
    *AT91C_AIC_EOICR=0xff;

    }*/

}

static  void PIOA_Init(void)                              //PIOA初始化
{
     AT91C_BASE_PIOA->PIO_PER = LED_MASK|SW_MASK;          //LED和开关使能
     //*AT91C_PIOA_PDR=SW_MASK;                              //按键设为外设
     //*AT91C_PIOA_ASR=SW_MASK;                              //按键设为外设A
     *AT91C_PIOA_ODR = SW_MASK;                          // 按键输出禁用

     AT91C_BASE_PIOA->PIO_OER=LED_MASK;                  //LED输出使能
     AT91C_BASE_PIOA->PIO_SODR=LED_MASK;                 //关闭灯的状态
     //*AT91C_PIOA_IER = SW_MASK;                        //SW 输入中断使能
     //AT91C_BASE_AIC->AIC_IDCR=AT91C_ID_PIOA;
     //*AT91C_PIOA_PPUER = (1<<0);                      //上拉使能
     //*AT91C_PIOA_OWER = (1<<1);                       //输出写使能
     //*AT91C_PMC_SCER=AT91C_CKGR_MOSCEN;                 //系统时钟使能
     //*AT91C_PMC_PCER = (1 << AT91C_ID_PIOA);           //系统外设时钟使能

}

static void AIC_Init(void)                           //AIC初始化
{

         AT91C_BASE_AIC->AIC_IDCR = (1<<AT91C_ID_PIOA) ;                     //关闭中断
       AT91C_BASE_AIC->AIC_SVR[2] = (unsigned long ) * PIOA_interrupt ;    //中断服务程序地址
      AT91C_BASE_AIC->AIC_SMR[2] = (0X1<<5)|1;          //下降沿触发,最高优先级

      AT91C_BASE_AIC->AIC_ICCR = (1<<AT91C_ID_PIOA) ;                      //中断清除命令
      *AT91C_PIOA_IER = SW_MASK;                                  //中断使能命令
      *AT91C_PIOA_IDR = LED_MASK;                                 //LED中断禁止
      AT91C_BASE_AIC->AIC_IECR = (1<<AT91C_ID_PIOA) ;           //中断源使能
}
void main()
{
      //SystemClockInit();                                   //初始化时钟

      *AT91C_PMC_SCER=AT91C_CKGR_MOSCEN;                   //使能主时钟
      *AT91C_PMC_PCER = (1 << AT91C_ID_PIOA);              //使能外设时钟
      PIOA_Init();
      AIC_Init();

      while(1)
      {
        //DelayXms(500);
      }
  }
不能进入中断,哪位大神有按键中断的程序,发一份 给我参考参考

网友A:
不进中断通常要先查中断标志位,再查中断入口

网友B:
看下arm7内核的中断开了没有

楼主:
原来是内核中断没有开,我用的是IAR编译环境,没添加启动文件,编译器按照默认的配置的,要自己添加启动文件,谢谢楼上两位大哥的回复,不过添加后出现了电平低的问题,先自己先琢磨琢磨不懂得在发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