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两个地之间的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3-05-20):
如图,求D2(IN4007)的作用?  如果没有D2(IN4007),则用万用表测量VCC和GND之间的电压为0。有D2(IN4007),则用万用表测量VCC和GND之间的电压为5V

图一

图一

网友A:
D2就是一个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的二极管标准用法。

两个电源做级联时经常可以看到,比如两个12V的电源,把一个GND与VCC之间加上一个IN4007,那它就可以做24V使用,或者做+-12V使用(如同楼主的结构)。

楼主:
如果没有D2(IN4007),则用万用表测量VCC和GND之间的电压为0V。有D2(IN4007),则用万用表测量VCC和GND之间的电压为5V

网友B:
呵呵  只知道D1是用来续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2就是一个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的二极管标准用法。

两个电源做级联时经常可以看到,比如两个12V的电源,把一 ...

能详细说一下吗 我感觉没有这个二极管是不是也行 二极管反向截止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D:
二极管说的笼统点就相当于开关使用

楼主:
可实际测量结果,如果没有焊接D2(IN4007),图二中用万用表测量得VCC和GND之间的电压为0V。如果焊接D2(IN4007),则图二用万用表测量VCC和GND之间的电压为5V。不知道谁可以帮助解释一下。

网友A:
既然你使用的变压器,说明你的两个电源是隔离的,12V和VGG一组,-5V和GND一组
你的第2幅图上可以看到12V与GND配成了一组,这就是D2的作用了,如果D2不焊,12V只和VGG有关,和GND无关,所以MC34063是不会工作的(所以你量到0V),加了D2之后,12V才能和GND配对,MC34063工作,所以你量到5V

网友E(2013-09-23):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使用的变压器,说明你的两个电源是隔离的,12V和VGG一组,-5V和GND一组
你的第2幅图上可以看到12V与G ...

这个D2方向没有反吗?

网友A(点评):
反着连不就直接短路了么

网友F:
一定有正反的,现在方向为电流方,反了整个34063就不具备工作条件了。呵呵,这种电路太坑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使用的变压器,说明你的两个电源是隔离的,12V和VGG一组,-5V和GND一组
你的第2幅图上可以看到12V与G ...

这个我不是很明白,这个GND是电路的0电位是不?这里用二极管的用意是什么呢?不是就是应该共地吗?还是我理解的根本错误,恳请百忙之中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不是很明白,这个GND是电路的0电位是不?这里用二极管的用意是什么呢?不是就是应该共地吗?还是我 ...

没有二极管,12V是相对于VGG而言的,和GND没有任何关系
加了二极管之后,12V和GND才有信号回路(信号完整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有二极管,12V是相对于VGG而言的,和GND没有任何关系
加了二极管之后,12V和GND才有信号回路(信号完整 ...

您好, 那这样,那4个点的电位是怎么样的呢?12>VGG>GND>-5V?  说实话,我还是不懂您说的信号完整性。 应该让12V对GND 有一个12V的电势差,是吧?可是这样的话,电势差被二极管截止了没? 这个困扰我的地方?还是说电流不是这个方向流的,那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A(点评):
所以我后面加了个信号完整性分析,电流的方向是反着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有二极管,12V是相对于VGG而言的,和GND没有任何关系
加了二极管之后,12V和GND才有信号回路(信号完整 ...

就是 说这个相当于电源的内部对吗? 电源内部的电流是由GND流向12V的,不知道我理解的是不是对的?

网友A(点评):
类似,这是信号完整性的概念,简单的说,有电流从A到B,基于能量守恒,必然有相同的能量由B到A

网友G:
电流的回流通道通过D2实现,也就是说电流流向是如图一样的,反了电路**了

网友G:
BAGONG二字也不能显示,中共去死吧

网友G:
电流必须是回流的,从+12出来,必须要流回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