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轴步进4层板(STM2F407+TMC260)

楼主(2013-05-20):
刚刚画好的,以前弄的是4个。

楼主:
ST(意法半导体)推出了以基于ARM® Cortex™-M4为内核的STM32F4系列高性能微控制器,其采用了90 纳米的NVM 工艺和ART(自适应实时存储器加速器,Adaptive Real-Time MemoryAccelerator™)。
ART技术使得程序零等待执行,提升了程序执行的效率,将Cortext-M4的性能发挥到了极致,
使得STM32 F4系列可达到210DMIPS@168MHz。
自适应实时加速器能够完全释放Cortex-M4 内核的性能;当CPU 工作于所有允许的频率(≤168MHz)时,在闪存中运行的程序,可以达到相当于零等待周期的性能。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集成了单周器DSP指令和FPU(floating point unit,浮点单元),提升
了计算能力,可以进行一些复杂的计算和控制。
STM32 F4系列引脚和软件兼容于当前的STM32 F2系列产品。

楼主:
※兼容于STM32F2系列产品,便于ST的用户扩展或升级产品,而保持硬件的兼容能力。
※集成了新的DSP和FPU指令,168MHz的高速性能使得数字信号控制器应用和快速的产品开发达到了新的水平。提升控制算法的执行速度和代码效率。
※先进技术和工艺
- 存储器加速器:自适应实时加速器(ART Accelerator™ )
- 多重AHB总线矩阵和多通道DMA:支持程序执行和数据传输并行处理,数据传输速率非常快
- 90nm工艺
※高性能
- 210DMIPS@168MHz
- 由于采用了ST的ART加速器,程序从FLASH运行相当于0等待更多的存储器
- 多达1MB FLASH (将来ST计划推出2MB FLASH的STM32F4)
- 192Kb SRAM:128KB 在总线矩阵上,64KB在专为CPU使用的数据总线上高级外设与STM32F2兼容
- USB OTG高速 480Mbit/s
- IEEE1588, 以太网 MAC 10/100
- PWM高速定时器:168MHz最大频率
- 加密/哈希硬件处理器:32位随机数发生器(RNG)
- 带有日历功能的32位RTC:<1 μA的实时时钟,1秒精度
※更多的提升
- 低电压:1.8V到3.6V VDD,在某些封装上,可降低至1.7V
- 全双工I2S
- 12位 ADC:0.41us转换/2.4Msps(7.2Msps在交替模式)
- 高速USART,可达10.5Mbits/s
- 高速SPI,可达37.5Mbits/s
- Camera接口,可达54M字节/s

楼主:
TMC26X系列的主要性能

TMC26X(TMC260,261,262)是一款双全桥驱动芯片,适用于双极性步进电机的驱动。内部集成专利技术无传感器的失速检测功能可用在无需外部传感器的位置控制中;该功能还可以预测电机的超载情况,适用于需要高可靠性的场合。芯片内部集成MOSFETs,采用独特的Low-RDS-ON技术达到低功耗,高效率性能,强化电机和驱动器的自身冷却无需外部的散热设备,即使在外部环境温度很高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1.7A(功率管内置 60V)或8A(功率管内置)的驱动电流输出。TMC26X的低功耗,高效率,体积小的设计理念使其成为嵌入式运动控制甚至电池供电设备的完美选择,内部集成的DAC功能可实现对电流的微步控制,TMC246可通过SPI串行接口和STEP/DIR 信号输入控制,另外该芯片还具有短路,过温,欠压,过载等保护功能。

●     集成无传感器的失速探测功能(StallGuard)和负荷测量功能

●     通过简单便捷的SPI串行总线控制或STEP/DIR信号控制

●     短路,过温,过压保护功能

●     内部集成64bitDAC自身可实现256倍的微步细分功能

●     可以实现通过外部的模拟信号来实现任意的细分控制

●     具有实现电机平滑控制的混合衰减功能

●     通过单一电容或外部的时钟实现频率的编程控制

●     7V-60V电机驱动电压

●     高达8A的电机驱动电流,

●     自带256高细分

●     支持step/dir控制信号输入;也支持20BitSPI接口控制

●     带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功能可以实现无需传感器精确测试电机负载

●     带有专利技术coolstep可以根据电机的负载自动调节驱动芯片输出的电流,避免因为超载而丢步,也减少电机的发热量,和其他驱动芯片相比节省75%的能量

●     内部自带256细分可以实现在低速时候平滑控制

●     最大驱动电流6A,驱动电压60V

●     高速驱动能力,可以驱动普通的2相步进电机达到5000RPM

●     集成过流,短路,过温等保护与诊断功能

●     3.3或5V的数字控制电压

●     低功耗,高效率的RDS-ON电源设计

革命性的创新技术

●sensorless load measurement (10bit) – stallGuard2TM(失速检测功能)

高精度无传感器负载检测专利技术,可用于闭环位置控制,避免电机飞车,碰撞。可实现微小力矩控制

●     load dependent current control – coolStepTM(电流闭环动态调节功能)

楼主:
个人技术交流群:16519783

楼主:
ARM:铺地,芯片下面无过孔。个人技术交流群:16519783

网友A:
可以啊,我公司专业做多层板,质量好,速度快,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做板子呢,我的QQ:1052110406

网友B:
顶, 布的不错。
问下楼主, 那个TMC26X芯片价格如何?

网友C:
,八个一排,很酷很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 布的不错。
问下楼主, 那个TMC26X芯片价格如何?

TMC260便宜点,261,262贵。
260:50元以下,好象30几吧。
我用过,性能那真的没得说,比ST,TI强多了,比买的驱动器还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八个一排,很酷很酷

芯片小,一排步线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公司专业做多层板,质量好,速度快,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做板子呢,我的QQ:1052110406 ...

不好意思,这个我们采购决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99SE画的!

是不是你看了那3D后确定它是用PROTELL99?;P

楼主:
引用 网友E:
99SE画的!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我们采购决定的。

你公司叫什么名字?方便说下吗?大家交流下,我对工艺流程比较懂,你不懂的问题,可以咨询我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99SE画的!

:lol
等我换新电脑以后,用ADS。
现在跑起来太慢:'(

网友F:
板子很漂亮啊

网友(2014-07-05):
膜拜中ing...

网友G(2015-01-08):
最近有用到这个芯片,听说性能真得不错。

网友H:
我这网速,连图也刷不出来了,,

网友I(2017-06-12):
引用 网友G:
最近有用到这个芯片,听说性能真得不错。

有这个芯片的寄存器配置的程序,能发来参考下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TMC260便宜点,261,262贵。
260:50元以下,好象30几吧。
我用过,性能那真的没得说,比ST,TI强多了, ...

有这款芯片寄存器配置的程序吗,能发来参考一下吗?

网友J(2018-04-28):
楼主有TMC260的驱动么?分享下!谢谢了  1591537136@qq.com

网友J(2018-06-15):
引用 楼主:
TMC260便宜点,261,262贵。
260:50元以下,好象30几吧。
我用过,性能那真的没得说,比ST,TI强多了, ...

兄弟,你用TMC260是用SPI模式驱动还是用Step/Dir模式驱动?Step/Dir模式驱动下,为何调试时可以工作,把程序烧录到板子中,然后掉电重启就无法正常工作,有遇到这个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TMC260的驱动么?分享下!谢谢了

QQ群:16519783
自己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兄弟,你用TMC260是用SPI模式驱动还是用Step/Dir模式驱动?Step/Dir模式驱动下,为何调试时可以工作,把 ...

你用STEP模式,也需要上电的时候,用SPI接口初始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兄弟,你用TMC260是用SPI模式驱动还是用Step/Dir模式驱动?Step/Dir模式驱动下,为何调试时可以工作,把 ...

技术交流群:16519783

网友K(2019-07-14):
TMC26X是第二代产品,TMC推出了最新一代的步进驱动芯片功能增加了Stealthchop静音专利,DCstep,细分可以支持256
和TMC26X相比将运动控制功能集成在里面除了梯形加减速外可以只可以支持多点加减速,左右限位,编码器输入。。。
TMC5160 MOS外扩最大支持20A TMC5161MSOFET内置均方根电流4A

TMC步进驱动芯片和TI DRV8825  ALLEGRO A4988性能对比https://url.cn/5wiEGBd
德国TRINAMIC芯片选型手册

楼主(2020-03-13):
引用 网友K:
TMC26X是第二代产品,TMC推出了最新一代的步进驱动芯片功能增加了Stealthchop静音专利,DCstep,细分可以支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