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多种二极管混用

楼主(2013-05-20):
  做一小板子,介于体积问题意用两种或以上二极管做整流桥,但是对输出电压无任何要求只是能整流就可以,请大侠讲解是否可以用多种二极管

网友A:
可以,只要二极管的耐压值足够就行

网友B:
全用小的不就ok了?
未知是令人恐惧的

网友C:
是啊,能全部用小的,为何不用?大小混用有何优势?

网友D:
用多种型号对整流电路来说  没多大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啊,能全部用小的,为何不用?大小混用有何优势?

可能是为了布线方便,大的中间可以多穿根线吧。

楼主:
搭建电路测试过了  可以使用,就是不知道长期使用是否会出现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