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并联问题

楼主(2013-05-20):
客户需要一个产品,需要1-4个10W 8欧的扬声器并联接到一个接线端子上,现场有可能只接一个,也可能4个都接,每个必须都达到额定功率,对音质没要求,清晰就可以,用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一直不知道扬声器的电路模型是啥样的,不是纯阻性的吧

网友A:
在原来的后面加一个射极跟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原来的后面加一个射极跟随器.

意思是扬声器可以并联使用,只要输出功率足够大就行?

用个小功率的集成功放输出加一级跟随器就可以?

网友B:
扬声器是个动态的负载. 可以看成是电阻和电感串联. 参数随频率和功率有变化
不去管这些, 只要功放输出功率足够大, 阻抗也小, 可以并联使用(响度影响不大)

网友C:
关于音箱串联与并联问题的总结

音箱串联与并联的问题音响
音箱是可以串联或者并联的。也可以串联后在并联。音箱串联与并联是为了得到需要的的阻抗和功率输出。先说说理论方面。
首先复习一下初中的电阻串并联问题
串联:R=R1+R2+………Rn。

并联:1/R=1/R1+1/R2+……1/Rn
在音箱串联或者并联时,我们要求使用功率、阻抗完全一致,最好是同品牌同型号的音箱。所以上面的公式化简为

串联:R=NR1
并联:R= R1/N
注:上面的公式R代表总阻抗,R1代表单个音箱的阻抗,N代表音箱数量

在音箱串联或者并联时,通常我们都是两两为一组。所以举例当两个音箱串联时,总的阻抗等于单个音箱阻抗乘以2,而当两个音箱并联时,总的阻抗等于单个音箱阻抗除以音箱的数量,阿里路路音响世界

那么音箱消耗功率的情况又如何呢?

根据电功率计算公式P=U2/R
先看串联的情况,因为音箱的额定功率不会变,所以两个音箱串联后的额定功率则为单个音箱额定功率乘以2。音箱串联后消耗功率不会增加,反而会降低。这是因为两个音箱的阻抗相同,因此他们平分了功放输出的电压,也就是:
单个音箱功率P1=(U/2)
2/R,也就是说串联后每个音箱只消耗了串联之前的1/4的功率,而两个串联后的音箱消耗的总功率也只有未串联的单个音箱消耗功率的一半。所以声音会变小,但这也正说明串联后的音箱组拥有很大的功率潜力。
再看并联的情况
因为两个音箱并联,作用在两个音箱的电压没有变化而且是相同的,因此单个音箱消耗的功率不变,消耗的总功率等于单个音箱功率乘以2——这对你的功放是个考验。现实中最常见的就是音箱的并联
那么串联后再并联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四只音箱先串联后并联,总的额定功率为(P1+P1)x2,也可以理解为4只音箱额定功率的总和。

因为两个音箱串联再并联,每个音箱上的电压仍然只有原来的1/2,所以这四只音箱实际消耗功率只有其额定功率的1/4,要想真正推动这4只音箱先串后并组成的音箱组,不仅需要功放与音响组的总体阻抗和功率匹配,功放还需要有巨大的电流输出。
理论来说,一台功放额定功率为,400W(4Ω),四只音箱,额定功率100W(4Ω)。这四只音箱先串后并,总阻抗仍然是4Ω,而他们总的额定功率却可以达到400W(4Ω)
从阻抗匹配度来说,音箱并联,或者串并联可以节省功放的数量,节约资金。但是!如果回到现实中来,上面的理论未必就行得通。因为现场扩声不是用音箱来做各种试验的。最好应该按厂商的说明书指导行事。

一般来说,我们最常用的就是音箱的并联,不过需要注意,尽管有些功放表面上可以在并联后的阻抗下工作,但可能已经是强弩之末,我们要了解功放的电流输出能力才可以使用,否则可能烧毁功放和音箱系统。例如一台功放,阻抗如8欧姆时,放大器平均最大输出电压为100V,最大输出电流为12A,相当于输出1200w功率。如果再并联上第二只扬声器系统,阻抗下降为4欧姆,放大器应该提供两倍的电流(24A)。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电流超出了它的限制。
一些功放有“负载匹配系统”,比如LAB.GRUPPEN
的MLSTM技术,如果发现不能提供这么强的电流时,可以从100V X 12A 模式,转换成80V X 15A 或者55V X
22A模式。这样就可以继续工作了。

音箱不会只是串联的,都是使用采用串并联方式,音箱数量多的情况下,串成16欧再并成8欧或4欧甚至2欧,音箱数量多,功率增大,你的功放功率同样要增大。小功率音箱同型号情况下尚可采用这种“原理”上的接法,音箱大功率且不同型号状态下不可取。在串连电路中,如果两个音箱的阻抗有偏差(没有两个阻抗完全相同的音箱),阻抗大的一只相对功率大于阻抗略小的一只。而且串接后再并接,一但串接的单元中出现烧毁故障,或者音圈短路,后面的音箱也可能受到牵连而损坏。
因此可以说,音箱并联或者串并联组合搭配的扬声器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是较差的,在调试时要非常小心谨慎,要一点一点的细调,切忌大手大脚。

当然如果碰到一堆音箱和与之不匹配的功放,一定要自己组合搭配的话,就要谨慎.仔细的计算.搭配。组合前先确认每一台功放的额定功率和阻抗;以及每一只音箱的额定功率和阻抗。其次要严格的遵守音箱和功放的匹配规律。如:两只8欧,350W的箱,并联后阻抗变为4欧,总功率为700W,可用4欧姆1000W的功放推。又比如有8只100W8欧的音箱,一台800瓦的每通道的功放(4欧),可以采用每通道4只音箱,先串后并的方式连接。
个人认为:最好是阻值是一样大,功放的功率是音箱的1.5倍;阻抗实在搞不平的情况下音箱的阻抗决不容许比功放的阻抗小,音箱的阻抗可以比功放的阻抗略大,但两者差别不能超过4欧姆。
一般来说,内置分频的音箱不能串联,否则串联后可能会出现:正端音箱较正常,而负端音箱频率弱低于正端音箱,在音量调小时,会感觉正端音箱的音量大于负端音箱。专业外置电子分频的方式分频的音箱是可以串联的。还有请切记,如果音箱标称阻抗不同时决不能并联。
专业音箱并联在工程中是常用的,但要求同功率,最好能同型号,8欧音箱只能并联2个,12欧箱只能并联3个,因并联后的阻值低于4欧的话,功放容易被保护,热量明显增加,且音质很噪,因功放电路是大多是按4-16欧值设计的。
世界一些进口音箱分频的.中高频好多都是16欧的.这种清况就得根据清况了.,一般厂家都会在说明书中有专业指导。
欧姆定律,导体中的电流跟它两端的电压成正比,跟它的电阻成反比。这就是欧姆定律。用I表示通过导体的电流,U表示导体两端的电压,R表示导体的电阻,欧姆定律可以写成公式:
I=U/R。功率计算公式:P=UI;P=U2/R;P=I2R

网友D:
楼上的资料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E:
我认为,
额定电流一致,可串联
额定电压一致,可并联。
能否到达额定功率,
那要看功放的造化了。

网友A:
想要输出功率达到最大时要考虑阻抗匹配,你的问题可以不考虑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音箱串联与并联问题的总结

谢谢,很详细

网友F:
具体的做法是,做一台2欧姆 40W的功放,随便他们怎么接都可以,而且每只喇叭可以得到10W的功率。

网友G:
记得在扬声器之间加入无极性的电解电容还可以做成重低音

网友H(点评):
别这么干。

网友I:
天哪
1. 目前市场易得功率放大器绝大多数为“定压功放”,多为额定100V。照此选100W左右(不知楼主意下如何)
2. 用100V/50W10:1(匝数比)音频变压器一个
3. 终端1~4个10W8欧喇叭任意并联

网友H:
定压输出的功放,根本没有什么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可要看清楚12楼Lgz2006是怎么说的:1~4个10W8欧喇叭,想再多并两个喇叭那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具体的做法是,做一台2欧姆 40W的功放,随便他们怎么接都可以,而且每只喇叭可以得到10W的功率。 ...

对功放类型有要求吗,D型的可以不

网友F:
对功放类型没太多 要求,这主要是你对音质的要求,

网友J:
可以并联使用,但需要看功放是否能推动的了,输出功率够不够。
另外,注意多个扬声器并联或串联使用时要注意扬声器这时候有正负极的。

网友K:
输出功率取最大值【40W】,定压输出【V=SQRT(8*10)=9V(有效值),电源电压不低于9*1.412,12V】,简单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