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27C4001

楼主(2013-05-20):
请问往M27C4001烧写的hex文件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呢,里面存放的是计算机开机的界面,用VC可以吗?

网友A:
M27C4001不是存储器吗?一些通用编程器就能烧写,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里面的HEX文件一般可以用汇编和C语言编写,具体使用的编译环境要根据你的控制芯片进行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M27C4001不是存储器吗?一些通用编程器就能烧写,搜索一下就能找到。
里面的HEX文件一般可以用汇编和C语言 ...

我用的是台式机主板的ISA插槽,控制芯片应该是INTEL处理器吧,那么编译环境应该是什么呢?win-TC还是其他编译环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台式机主板的ISA插槽,控制芯片应该是INTEL处理器吧,那么编译环境应该是什么呢?win-TC还是其他 ...

汗一个。原来你是要改电脑的开机画面啊。晚上有现成的方法,没必要直接改硬件存储器的内容
win7系统:
http://wenku.baidu.com/view/b72516146edb6f1aff001f18.html
XP系统:
http://wenku.baidu.com/view/4f665663f5335a8102d2204b.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一个。原来你是要改电脑的开机画面啊。晚上有现成的方法,没必要直接改硬件存储器的内容
win7系统:
ht ...

不是更改开机画面,而是开机时显示自己做的控制界面,软件是放在M27C4001中的,环境是MSDOS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更改开机画面,而是开机时显示自己做的控制界面,软件是放在M27C4001中的,环境是MSDOS ...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控制界面是如何在DOS下开发的,如何生成烧写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控制界面是如何在DOS下开发的,如何生成烧写文件

不懂这个东西:L
估计要学习bios编程,开机时都是它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这个东西
估计要学习bios编程,开机时都是它在控制

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