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PIC16F4520采集模拟信号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3-05-20):
本人做了一个简单的0~5v的电位器(十圈 10k)通过PIC16F4520采集电位器的电压。1s采集一次。然后8段LED数显出来。5V显示5000,0V显示0。但是做完后发现电位器电压值固定为2.531V。数显应该是2531但是采集一直不稳定。显示一直在2531(+/-5)上跳动。PIC的采集分辨率为 1/1024。请教一下各位大师。1.电压值用电位器调的电压会产生细小的的波动吗?如果电位器有这个波动怎么通过硬件消除呢?

网友A:
AD采集电压信号出现AD值跳动的常见原因:
1、参考基准电压不稳定,当以VCC和GND做参考基准电压时,则就是VCC和GND不稳定。
这个不稳定的判断千万别拿万用量测量,要记得数模电路还有一个基本概念叫:频率
2、ADC输入信号的阻抗太大,对于一个ADC采集电路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信号输入阻抗,如果没有满足这个,则采集的AD值就可能不稳定
3、输入信号源本身在波动,这没啥说的了,本身波动对应的AD测量值肯定也是波动的了,同第一点,依然要牢记千万别拿万用表测量值作为判断信号是否稳定的依据。
4、ADC转换的各项参数设置不对,例如采样保持电容的充电时间等参数设置不对,你可以百度查查采样保持电容对ADC转换的影响。
5、ADC本身存在的测量误差,这个你自己查芯片手册中的电气参数即可。

网友B:
16有45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采集电压信号出现AD值跳动的常见原因:
1、参考基准电压不稳定,当以VCC和GND做参考基准电压时,则就是VC ...

恩 谢谢了 受教了。这点误差用软件的方法是可以消除的。可能芯片或是电源本身有这个波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谢谢了 受教了。这点误差用软件的方法是可以消除的。可能芯片或是电源本身有这个波动吧! ...

这个不叫误差,误差是测量值和实际值的最大稳定差值,这个叫测量值波动,测量波动相对于准确值的最大偏差可视为测量误差。

如果电源、信号等都无法更改并实现更稳定的状态,则通过合理的采样频率并结合多次平均可以降低这个波动。

合理采样频率的设计主要看信号和电源波动的频率是多少,根据香农定律,采样频率至少要是信号或电源波动频率的2倍才可能通过平均来降低测量值波动,工程实践中一般按照6~8倍取值比较稳妥。

对于线性电源,一般主要考虑工频频率,假设最大50HZ,则将采样间隔周期设计为4ms转换一次,再连续采集16次并平均,即可极大的消除公频输入电源的频率影响。

这些才是软件降低波动的关键,很多人不得其法,结果虽然采用平均方法了,但结果并无改善,于是认为理论失败。

网友C:
PIC的采集分辨率为1/1024(也即是10位AD),你要显示5000也等于放大了约5倍,若采集的数在+/-1变化,则显示将在+/-5上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