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有这个芯片的手册,求共享,嘿嘿

楼主(2013-05-20):
小弟分不多  唯有一片赤诚的感激
默默的祝福回帖的各位  身体健康 哈哈
东芝的芯片 貌似就是叫237bfg   但是没有找到何处下载资料

楼主:
STEPPER DRIVER  谢谢各位

楼主:
前面那个T大约是东芝的  后面那个三条线不知道是啥呢  请教了 呵呵

网友A:
描个原理图上来看看呢

楼主:
就是驱动步进电机的  几个控制脚 几个驱动脚  几个管脚接的电流检测电阻   能同时驱动2路电机

网友B:
上个应用电路看看也行,楼主提供的信息越多,找到芯片资料的可能就越大

网友C:
没见过东芝有这样的LO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东芝有这样的LOG

左边的那个是东芝的** 官网都是那个 但是右边那一个三横不知道是啥 可能只有用过的 或者FAE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火

谢谢蛋蛋兄

网友E:
该芯片是什么封装的?多少pin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芯片是什么封装的?多少pin

msop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