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50分,请教一个问题。关于STM32

楼主(2013-05-20):
uCOSII这样的小OS在实际产品中用得多不?本人目前还只能STM32裸奔,没有使用过uCOSII,是否有必要仔细学习这个呢。

我的想法是:若uCOSII在实际产品中用得不多的话,就直接学习ARM9+Linux(or WINCE),不学这个了。特地在此散分求建议,谢谢了!

前25名见者有份,但愿别纯粹灌水,呵呵。

网友A:
看你做什么东东了
以前做的东西,samsung2416 2451 都跑的ucos wince 双系统

楼主:
谢谢LS,这是一个好的参考。:)

网友B:
各种定位的系统都是有用的,关键看你是否用得着。个人认为多学点没坏处,学了即使暂时不用,也可以当作学习更复杂系统的铺路石。

网友C:
1、估计绝大多数都是在裸奔。
2、现在玩STM32不裸奔的,估计当年都是玩过ARM9的。。。

网友D:
呵呵,还是裸奔的多。

楼主:
目前对这方面的想法不是很明朗,期待更多的朋友提建议!非常谢谢! :)

网友E:
已经裸奔了,玩玩uCOSII也可以,毕竟编程可以方便些,也不容易出些简单错误,裸奔的就容易出小错误

楼主:
顶一个,别沉了。

网友F:
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建议 怎么办 !

网友G:
目前确实在裸奔

网友H:
M3、M4小程序一般不跑系统,程序大或多任务,建议加一个。
想学的话,可以仔细研究研究,不想深入的话,直接网上弄一个,移植下也很快。
嵌入式:可以弄个A8,A15学习学习。

网友I:
毕竟是相通的,一直裸奔你就一直不懂系统,那就学个低端的当入门好了

网友J:
就当学个低端的当入门好了。呵呵

网友K:
裸奔的居多,但自己尝试一下OS也是很有好处的……

网友L:
stm32 跑 ucos 是 很合适的
才能发挥他的性能 呵呵
用了 ucos2  就不想裸奔了

网友M:
先了解一下 UCOS, 这样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N:
学了,对一些编程方法,思想也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