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50分,请教一个问题。关于STM32

楼主(2013-05-20):
uCOSII这样的小OS在实际产品中用得多不?本人目前还只能STM32裸奔,没有使用过uCOSII,是否有必要仔细学习这个呢。

我的想法是:若uCOSII在实际产品中用得不多的话,就直接学习ARM9+Linux(or WINCE),不学这个了。特地在此散分求建议,谢谢了!

前25名见者有份,但愿别纯粹灌水,呵呵。

网友A:
操作系统没有玩过, 等待楼下作答

网友B:
没有在项目上用过,学习它是为了入门操作系统.

网友C:
目前我在开发的项目 用的是 rt-thread,用 ucos 其实也差不多了。 想学的话 还是 直接 ARM9+Linux(or WINCE) 吧,至少工资 级别 普遍高点,折腾这玩意儿 没啥意思,当然 简单折腾下 也花不了什么时间。

网友D:
uCOSII这样的小OS在实际产品中,肯定会有一定的应用,但我觉得不会太多。

另外,个人觉得学学uCOSII这样的OS,还是挺有必要的。因为它的文档挺多、挺好,学习了uCOSII对裸奔的程序理解也有帮助。

网友E:
uCOSII,  Linux(or WINCE)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应用领域.
学哪个, 跟未来自己的发展方向有关.
所以我认为先定方向, 再确定学习哪一个

网友F:
我觉得嵌入式系统内部核心东东都是相通的,如task的初始化,多个task之间的通信机制,等等。

建议楼主先学一个简单易懂的,由浅及深。

个人认为WINCE主要是面向应用的(其BSP完全由platform builder定制好了),重点在使用EVC编写应用层的东东;
Linux是今后的主流,也是最值得深究的操作系统,但其设计的细节点知识点太多,不易掌握;
uCOSII比较简单,易上手,可以先由其入手;

楼主:
终于可以回帖了!原来一小时之内只能回帖5次。:L

楼上几位说的都很好啊!很有参考价值,非常谢谢!

网友G:
ucos算是个过渡 而且一些小型的系统  用ucos 也足够了
我现在在学ucos  把它当做一个基础吧

网友H: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I:
关键看楼主从事什么行业,单片机用来做什么,比较ucos用的很多,还是希望要学习一下,操作系统的很多概念在linux里面也会遇到

网友J:
我的项目没有用到uCOSII,但是多学些总是有益的。

网友K:
    RTOS,会用,用多了,就会喜欢上的。
    嵌入式应用,如果不复杂,裸奔也没什么问题。
    如果想应用相对有点复杂,用RTOS后,会简化编程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会用RTOS,在嵌入式开发,你就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从09年开始,我的产品一直都用ARM公司的RTX。不过,这个RTX,我已经优化、改进过的,在72MHz的STM32上,线程切换时间不到1us,比市面上所有的RTOS的效率都高,当然也包括UCOS-II。

网友L:
楼上是高手   这一块不行   还需要好好钻研   顶一个

网友L:
操作系统这一块玩的不多   有时间这一块还是需要深入深入   谢谢楼主    谢谢

网友M:
学了没坏处,可了解下系统怎么运作,整个ucos代码在一万行的样子,量不大,看了会有收益的。

网友N:
这种轻量级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还是要掌握的,毕竟以后芯片处理速度越来越快。至于用那种系统看具体做什么,但是os的书还是要看看的,很有帮助的

网友O:
就像7楼所说,ucos和linux是两个不级别的OS,因此应用领域和则重点不一样。像ucos,可能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事情,但在linux确是很难。

如果你想玩点高级的,如果你十常喜欢linux,就进入linux领域吧。我当年就是十分钟情于linux,像ucos、wince之类,不预以理睬,不是我的目标,所以在完全不懂的linux的情况下,就从硬件转到软件上,自学linux,嘿嘿,现在看来,也算是小有初成!

网友P:
俺现在的裸奔程序很大一部分是参照ucos模式

网友O:
现在嵌入式linux开发资料太多了,所以压根就不要觉得嵌入式linux开发难学

网友Q:
如果因为工作而学,那么应用领域不同。 根据领域去定学哪个

如果因为兴趣而学,对哪个感兴趣学哪个

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先学学UCOS

当然你也可以都试学一下,看看哪个适合你

网友R:
既然你在用stm32的话,还是建议学学uCOSII。学会了之后就算要转arm+linux的平台也就很容易了,我就是先用的uCOSII,后转的linux

网友S:
ucos 别人怎么收授权费呢?是不是有很多人偷偷的上?

网友T:
我没弄过STM32 一直用 210的板子 比较多

网友U:
ucos是实时操作系统,linux不是实时的,还是有区别的,其实各有各的用处啊

网友V:
学习,关键是学习怎样去学习,遇到问题怎样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单纯的学习。

网友W:
目前裸奔中,未用系统

网友X:
学一学,有好处,以小见大...

网友Y:
操作系统没有玩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希望自己能够不断提升   呵呵

网友Z:
RTOS在很多领域都有用,STM32+RTOS可以不要屏幕,可以上zigbee,LINUX可以么?

网友:
我最近也在看,看见诸位大神说ucos简单,现在自己的感觉还是有点难,或许是小弟有点笨哈!自己举得有必要学一下uc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