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原理图检查问题。

楼主(2013-05-20):
毕业设计需要用PROTEL画原理图,电器规则检查有个错误说是元件重复,可是坐标显示的位置根本没元件,怎么回事?如图

网友A:
源文件放上来,帮看,告诉你那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文件放上来,帮看,告诉你那里的问题

偶是新手 麻烦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B:
U1的20引角、还有C1和C2之间用了没有电气的线连的,也就是有了Placeline 改用Placewire就好了。+5V要把电气点放到有电气的线上。:L

网友B:
忘记说重点了:lol  你选中那块报错的区域和右边的VCC,C3,R1之后就看到你之前有隐藏的元件了:L

网友A:
按键多放了一个,重叠了
另外,放置线应该是右键 place wire 这个才是电气连接线
其实很好分辨的,蓝色线为电气连接线 浅蓝色为线
所以有几个地方报警 晶振电容 地和+5v
没有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多放了一个,重叠了
另外,放置线应该是右键 place wire 这个才是电气连接线
其实很好分辨的,蓝色线为电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多放了一个,重叠了
另外,放置线应该是右键 place wire 这个才是电气连接线
其实很好分辨的,蓝色线为电 ...

原理图完成后转换PCB图,很多元器件都是自己画的,元器件封装怎么办呢?

网友A:
自己画啊
对照实物 对照手册

网友C:
帮你修改了一下,你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