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FPGA的电源可以共用吗?

楼主(2013-05-20):
DSP和FPGA的电源可以共用吗?
功耗满足需求的前提下!

另外DSP、FPGA的功耗怎么估计呢?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能满足功率要求的话   肯定能够共用的   一般dsp会要两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满足功率要求的话   肯定能够共用的   一般dsp会要两种电源

噢,多谢了!
另外请问下DSP(5509)上电时正常(未下载程序),下载程序后里面开始发热发烫,请问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工作频率144MHz。
内核1.6V,查了手册0.9mA/MHz。

网友B:
先检测一下工作电流.
各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还有, 有的 IO 口对电源或地短路了, 却输出相反的电平, 就会严重发热甚至烧坏端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多谢了!
另外请问下DSP(5509)上电时正常(未下载程序),下载程序后里面开始发热发烫,请问可能是 ...

其实dsp下载程序运行后发热是很正常的  我使用的过程中也遇到过  主要是你看看程序工作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  发热也就很正常啦   5509是低功耗系列的   应该发热不是很严重   如果很烫  还是建议细查引脚是否有相互短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dsp下载程序运行后发热是很正常的  我使用的过程中也遇到过  主要是你看看程序工作是否正常   如果正 ...

发热解决了,IO口冲突造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热解决了,IO口冲突造成的!

问题解决就好

网友C(2013-06-19):
可以,我以前用过

网友D(2014-06-17):
引用 楼主:
发热解决了,IO口冲突造成的!

能不能在详细点?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不运行就不热,一运行就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