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LC2543的模拟输入端实际的允许电压上限是多少?

楼主(2013-05-20):
手册上写的是VCC+0.3V,可我的板子在初上电时(调整前)可能会超出这个范围,2543会不会损坏?实际允许输入电压上限究竟是多少?

网友A:
这个芯片   个人不建议超出电压太大  可能会因为冲击电流过大   击穿芯片

网友B:
特意下载手册来看了一下.
手册上写的 VCC+0.3V, 是最大允许范围. 建议范围 VCC 以下.
这个数据看估计里面还是有反向二极管保护电路的, 但是手册上没有看到说明
由于要求输入信号源的阻抗不超过 50Ω (4.1Mhz), 所以超过这个电压, 即使内部有保护, 保护管承受能力也不高.
所以有必要, 还是请务必在外面做限制电压, 避免超过电压导致芯片损坏.

网友C:
5伏特没有问题的,不用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