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8F25K22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5-20):
请教PIC18F25K22的ANSEL、CCP3COM、CCP4COM不能写,是为什么?另请教告知EEPROM在芯片中起始的地址,谢谢!

网友A:
从图中看不到CCP3COM,应该是CCP3CON

楼主:
对,是我写错了,谢谢!

楼主:
请教PIC18F25K22的ANSEL、CCP3CON、CCP4CON不能写,是为什么?另请教告知EEPROM在芯片中的物理地址,谢谢!

网友A:
EEPROM是名副其实的EEPROM,具有100万次擦写周期,与STC等不同,STC是把FLASH中挖一块出来作为EEPROM,所以STC的eeprom有个起始地址(很大),而PIC是从00开始的,就像你使用外部的24C01一样。PIC的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是分开的,而STC是一起的

网友A:
要写ANSEL、CCP3CON、CCP4CON这些寄存器,必须要有相应的配置

网友B:
PIC内置EEPROM是一块独立的存储区,寻址地址都是从0x00开始。

关于寄存器不能写问题,只要该型号芯片有这个寄存器,并且你的寄存器名称正确,则不能写的原因只能是你“不会写”。

楼主:
谢谢版主和jiemnij,可能是我没表达好,通常为了事先在EEPROM存入一些开机时要调入的参数,而用如下的方法:
                ORG                        0XF000
;特殊的程序空间起始地址
;编程器能识别此地址作为EEPROM 数据区的起始地址
                DE         0XFF,0XE5,0X97,0X01,0X00,0X00,0X00,0X00
                D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EEPROM 地址单元[0]=FE, [1]=E5, [2]=97, [3]=01
以上的0XF000是PIC16F1936 EEPROM在芯片上的起始地址

网友B:
ORG似乎只能作用于FLASH地址的把,向EEPROM中预先存入数值,这个需要查查MPLAB的ASM编译器有无相关的宏指令了。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PICC下面的同样操作的库函数内容:
#define __EEPROM_DATA(a
                         asm("\tpsect eeprom_data,class=EEDATA,delta=2,space=2"); \
                         asm("\tdb\t" ___mkstr(a) "," ___mkstr(b) "," ___mkstr(c) "," ___mkstr(d) "," \
                                      ___mkstr(e) "," ___mkstr(f) "," ___mkstr(g) "," ___mkstr(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