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发送模式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3-05-20):
我用430和si4432做的点对点无线通信,为什么我的程序跑到接收数据模式的时候就跑飞了。下面是我的代码希望高手多多指教。我做了个发送模式的,可以正常发送。但是就是进入接收模式的时候程序跑飞了,
void  SI4432_Init(void)
{

     //等待软件复位....................//

     while (P1IN&BIT6);
     ItStatus1 = SI4432_ReadReg(0x03);
     ItStatus2 = SI4432_ReadReg(0x04);
     //...............................//
     /*设置物理传输数据*/
     //set the center frequency to 470 MHz
     SI4432_WriteReg(0x75,0x57);
     SI4432_WriteReg(0x76,0x00);
     SI4432_WriteReg(0x77,0x00);
     //set the desired TX data rate (9.6kbps)
     SI4432_WriteReg(0x6E, 0x4E);                //write 0x4E to the TXDataRate 1 register
     SI4432_WriteReg(0x6F, 0xA5);                //write 0xA5 to the TXDataRate 0 register
     SI4432_WriteReg(0x70, 0x2C);                //write 0x2C to the Modulation Mode Control 1 register

     //set the desired TX deviatioin (+-45 kHz)
     SI4432_WriteReg(0x72, 0x48);                //write 0x48 to the Frequency Deviation register
     //set the TX power to MAX  +20dBM
     SI4432_WriteReg(0x6D, 0x1F);                //write 0x1F to the TX Power register
     //set the modem parameters according to the exel calculator(parameters: 9.6 kbps, deviation: 45 kHz, channel filter BW: 112.1 kHz
     SI4432_WriteReg(0x1C, 0x05);              //write 0×05 to the IF Filter Bandwidth register
     SI4432_WriteReg(0x20, 0xA1);              //write 0xA1 to the Clock Recovery Oversampling Ratio register
     SI4432_WriteReg(0x21, 0x20);              //write 0×20 to the Clock Recovery Offset 2 register
     SI4432_WriteReg(0x22, 0x4E);              //write 0x4E to the Clock Recovery Offset 1 register
     SI4432_WriteReg(0x23, 0xA5);              //write 0xA5 to the Clock Recovery Offset 0 register
     SI4432_WriteReg(0x24, 0x00);              //write 0×00 to the Clock Recovery Timing Loop Gain 1 register
     SI4432_WriteReg(0x25, 0x13);              //write 0×13 to the Clock Recovery Timing Loop Gain 0 register
     SI4432_WriteReg(0x1D, 0x40);              //write 0×40 to the AFC Loop Gearshift Override register
     SI4432_WriteReg(0x72, 0x1F);              //write 0x1F to the Frequency Deviation register

     /*设置数据包*/
     //设置天线分集或者非天线分集//
     //#ifdef ANTENNA_DIVERSITY
     //SI4432_WriteReg(0x34, 0x14);        //write 0x14 to the Preamble Length register
     //#else
     //SI4432_WriteReg(0x34, 0x0A);        //write 0x0A to the Preamble Length register
     //#endif
     //设置非天线分集
     SI4432_WriteReg(0x34, 0x0A);

     //设置检测阈值20bits
     SI4432_WriteReg(0x35, 0x28);              //write 0×28 to the Preamble Detection Control  register

     /*禁用标头字节可变长度分组;设置(有效载荷的长度的定义是
     收到的包长度字段);设置同步字的两个字节长*/
     SI4432_WriteReg(0x33, 0x02);                //write 0x02 to the Header Control2 register

     //设置同步字模式 0x2DD4
     SI4432_WriteReg(0x36, 0x2D);                //write 0x2D to the Sync Word(同步字) 3 register
     SI4432_WriteReg(0x37, 0xD4);                //write 0xD4 to the Sync Word(同步字) 2 register

     //使能发送数据包的处理程序和CRC-16校验(IBM)
     SI4432_WriteReg(0x30, 0x0D);                //write 0x0D to the Data Access Control register

     //启用FIFO模式和GFSK调制
     SI4432_WriteReg(0x71, 0x63);                //write 0x63 to the Modulation Mode Control 2 register

      //#ifdef ANTENNA_DIVERSITY
      //enable the antenna diversity mode
      // SI4432_WriteReg(0x08, 0x80);                //write 0x80 to the Operating Function Control 2 register
      // #endif
    /*根据天线类型设置GPIO的*/
    //#ifdef ANTENNA_DIVERSITY
        //  SI4432_WriteReg(0x0B, 0x17);              //write 0x17 to the GPIO0 Configuration(set the Antenna 1 Switch used for antenna diversity )
          //  SI4432_WriteReg(0x0C, 0x18);              //write 0x18 to the GPIO1 Configuration(set the Antenna 2 Switch used for antenna diversity )
      //#endif
    //#ifdef ONE_SMA_WITH_RF_SWITCH
         // SI4432_WriteReg(0x0B, 0x12);               //write 0x12 to the GPIO0 Configuration(set the TX state)
         // SI4432_WriteReg(0x0C, 0x15);              //write 0x15 to the GPIO1 Configuration(set the RX state)
   //#endif
     //非天线分集
     SI4432_WriteReg(0x0B, 0x12);
     SI4432_WriteReg(0x0C, 0x15);
    /*set the non-default(非默认) Si4432 registers*/
    //set the VCO and PLL
     SI4432_WriteReg(0x5A, 0x7F);              //write 0x7F to the VCO Current Trimming register
     SI4432_WriteReg(0x58, 0x80);              //write 0×80 to the ChargepumpCurrentTrimmingOverride register
     SI4432_WriteReg(0x59, 0x40);              //write 0×40 to the Divider Current Trimming register
    //set the AGC
    SI4432_WriteReg(0x6A, 0x0B); //write 0x0B to the AGC Override 2 register
    //set ADC reference voltage to 0.9V
    SI4432_WriteReg(0x68, 0x04); //write 0x04 to the Deltasigma ADC Tuning 2 register
    SI4432_WriteReg(0x1F, 0x03); //write 0x03 to the Clock Recovery Gearshift Override register

   /*set Crystal Oscillator Load Capacitance register*/
    SI4432_WriteReg(0x09, 0xD7);
}
//***************************************************//
//函数名称:       SI4432_SetRxMode(void)            //
//函数功能:       SI4432接收模式                    //
//***************************************************//
void SI4432_SetRxMode(void)
{
  ItStatus1=SI4432_ReadReg(0x03);
  ItStatus2=SI4432_ReadReg(0x04);
  SI4432_WriteReg(0x0E, 0x01);
  SI4432_WriteReg(0x07, 0x05);     //使能接收连接;
}
就是在使能接收连接的时候跑飞了。我担心是不是初始化出了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寄存器初始化出了问题。

网友A(2014-01-25):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寄存器初始化出了问题。

是那个寄存器初始化的问题呢,能具体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2015-09-11):
使用分集天线功能,信号更好,  直接软件控制好就行了吗,需不需要软件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