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AR for AVR 版本5.40.0 (5.40.0.50237),WIN7 64位

楼主(2013-05-20):
新安装一个IAR FOR AVR,提示编译提示如下错误。,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请教各位有没有碰上此问题的,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你设置了么

楼主:
好像没有设置,新手一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没有设置,新手一枚。

发下程序  我验证下

楼主: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imo16v.h" C:\Users\lf\Desktop\IAR练习\LED_1.C 1
            searched: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vr\INC\"
            searched: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vr\INC\CLIB\"
            searched: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vr\INC\"
            searched: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avr\INC\CLIB\"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Fatal Error: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imo16v.h" C:\Users\lf\Desktop\IAR练习\LED_1.C 1
           ...

缺少头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