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谁知道ic 一边3个脚一边4个脚。 充电器的ic

楼主(2013-05-20):
谁知道ic 一边3个脚一边4个脚。  充电器的ic
用在三星手机充电器里面的1

楼主:
补充一点。上面好像有什么1028的数字。三星的手机的! 知道二姨家技术大神多。特来取经

网友A:
DIP8封装?
如果是,估计是PI的电源IC
最简单的AC220 入 DC 5V 0.5A/1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P8封装?
如果是,估计是PI的电源IC
最简单的AC220 入 DC 5V 0.5A/1A输出

一边3个脚一边4个脚 上面好像有什么1028的数字贴片的

楼主:
NCP1028  在电查网上 1028  搜索到这一个IC 又没人知道是否应用在手机充电器上面

网友B:
看一下IC上的丝印,就跟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IC上的丝印,就跟清楚了

表示IC上面看不清楚

网友A:
很常见的适配器电源,
手机充电器其实也就是个5V 1A 2A 3A 的电源

楼主:
很给力正是我需要的 谢谢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