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TIM->CNT值的设定

楼主:
我的编码器是400pulse/r,4细分,我将TIM->CNT设为1600,我们老师说不行,设为65536,说这样的话多转几圈没问题,什么意思啊?编码器的角度值=TIM_GetCounter(tim1)*(360/4*400),如果设为65536,还能用这个公式吗?

楼主(2013-05-20):
能解释一下当定时器做编码器模式时, TIMx->CNT =65536,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600;
X4编码模式时,计数器在通道A和B的每个沿上发生增加或者减少。计数器的数目是增加还是减少,取决于哪个通道引导哪个通道。计数器的数目每个周期都会增加4个或减少4个,如图所示,问下此时编码器机械角度的精度是多少?(编码器精度400pulse/r)

图片1

图片1

网友A:
大家好,请问下,ST的编译器在哪能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