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光耦隔离器

楼主(2013-05-20):
     做电路隔离用的元器件。因为是模拟信号,关于视频采集的,所以打算用个线性光耦隔离器做个隔离作用。请问可以介绍个比较好的型号吗?
或者是还有其他办法去做这个隔离吗?谢谢!

网友A:
HCNR200   绝对靠谱

网友B(点评):
楼主要传输的是视频,带宽够吗?

网友C:
视频的信号,没有合适的隔放。

考虑变压器隔离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的信号,没有合适的隔放。

考虑变压器隔离的方式?

to elec921,
     变压器隔离体积大,而且成本也较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NR200   绝对靠谱

查了下资料,应该可行的。视频采集的话,带宽应该不需要多大,1M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下资料,应该可行的。视频采集的话,带宽应该不需要多大,1M够了

那就好  哈哈  这个是1M的

网友C:
我目前用到的隔放没有遇到有能力不失真传输1M的模拟信号的,就算有,应该也奇贵。

所以还是建议采用数字隔离的方式相对比较合算,如A->D->隔->D->A  当然如果只需要D,后面的D->A都省了。

A TO D可以用ADC  应该也可以用VFC电路。数字隔离器件几十M~上百兆的速率没问题。隔离电压能达到2500V以上的有很多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用到的隔放没有遇到有能力不失真传输1M的模拟信号的,就算有,应该也奇贵。

所以还是建议采用数字隔 ...

这两种方法都试试,看看效果。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