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75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05-20):
上图、就是官方标准图

网友A:
防止振荡

网友B:
失调电压不会完全为0,C2隔直,去掉以后失调电压将被放大,而出现在输出。

网友C:
对直流反馈断路,交流反馈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直流反馈断路,交流反馈断路。

是对交流反馈短路吧

网友E:
对DC和AC输入提供不同的增益。

网友F:
加c2表示只能放大交流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失调电压不会完全为0,C2隔直,去掉以后失调电压将被放大,而出现在输出。 ...

正确

楼主:
谢谢以上大神的耐心解答、小弟明白了!就是为了防止将失调电压放大,加上电容后,只放大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DC和AC输入提供不同的增益。

请教:之前小弟在别的地方看到过说是加上电容后,直流增益为1,意思是对直流而言相当于是跟随器,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调电压不会完全为0,C2隔直,去掉以后失调电压将被放大,而出现在输出。 ...

大神、那对直流而言是不是就相当于跟随器,增益为1 、出现在输出端。对吗?

楼主:
多谢大神们的指导、小弟明白了!结贴、散份、不过分不多、请包涵

楼主:
既然没到一天时间,不能结贴,那就再上副图,请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此电路中的输入端、多加的那两个电阻跟电容并联做什么用?标准电路没这么麻烦啊、他这么设计有什么优点呢?是RC阻容电路、用来限流的吗?

9](`A18TC71VWEKFAZBP_LF.jpg (20.55 KB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没到一天时间,不能结贴,那就再上副图,请大神们帮忙分析分析、、、此电路中的输入端、多加的那两个电 ...

看样子是想做音调调整电路,但是电路形势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想做音调调整电路,但是电路形势有点问题。

具体有什么问题呢???请大神帮忙详细分析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有什么问题呢???请大神帮忙详细分析分析

不能调节,你搜一下看标准的T型音量调节电路是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调节,你搜一下看标准的T型音量调节电路是啥样的。

搜不到啊、、不过找到了这个说是带音调的1875电路

网友B:
嗯,这个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这个才是对的。

那你意思是之前那张电路图是错的吗?

网友B:
你看他的音调调节里面没有电位器,那怎么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他的音调调节里面没有电位器,那怎么调呢?

如果是调音的话,那肯定是没法调的!!不过如果不是用来调音的呢、、我想差不多能设计电路板的人,不会不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吧、、所以我在猜想那个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作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调音的话,那肯定是没法调的!!不过如果不是用来调音的呢、、我想差不多能设计电路板的人,不会不 ...

固定补偿某一个频率点,对这种HiFi应用没有价值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对交流反馈短路吧

恩恩,一流神。。。打错了 改过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调音的话,那肯定是没法调的!!不过如果不是用来调音的呢、、我想差不多能设计电路板的人,不会不 ...

输入信号,RC常数,输出负载3不知,不能正确推测用途

网友I:
加上电容C2后,直流负反馈很大,直流增益为1.而交流负反馈小得多。目的稳定直流工作点。工作点稳定自然减少失调电压的影响。但不仅仅是减小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1875不如2030,其原因最主要的就是1875太复杂了,除非复杂的有道理,否则肯定不如2030的简单有效更原汁原味 ...

关于1875跟2030是众说纷纭,1875是有点神化了,不过大家都是玩,看个人喜好了、、也没必要非要争个你死我活、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信号,RC常数,输出负载3不知,不能正确推测用途

输出负载就是接喇叭的、、、

输入呢,RC呢

楼主:
输入就是信号输入了,这个电路也是我看见别人的,你看见的也就是我看见的、、多的什么我也没有了。

网友B:
1875的音质比2003细腻,而且楼上如果两个都用过,会知道他们的电路实际上是一样的,弄复杂了的,是加了保全电路或者音调调节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75的音质比2003细腻,而且楼上如果两个都用过,会知道他们的电路实际上是一样的,弄复杂了的,是加了保全 ...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就是怎么根据功放的输出功率去选择接多大功率的喇叭呢?我以前都是随意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一个弱弱的问题,就是怎么根据功放的输出功率去选择接多大功率的喇叭呢?我以前都是随意接的、 ...

一般需要额定功率跟功放输出功率相当的扬声器,比如18W的功放,用20W的扬声器,过大过小都不好,但是可以出声音,一个声音小,一个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需要额定功率跟功放输出功率相当的扬声器,比如18W的功放,用20W的扬声器,过大过小都不好,但是可以 ...

受教了,不过18W的功放去推20W的扬声器、会不会声音偏小?比如去推15W的扬声器声音会更洪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受教了,不过18W的功放去推20W的扬声器、会不会声音偏小?比如去推15W的扬声器声音会更洪亮呢 ...

问题都不大,看15W的设计余量是多少,功率打了可能出现破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都不大,看15W的设计余量是多少,功率打了可能出现破音。

准备入手这款音箱,80块钱、03年的,有十年历史了,不知道值不值80?改一下用1875去推、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s://bbs.21ic.com/icview-542914-1-1.html
看看跟这个很像吧???

嗯、、3886么、我做的是1875!不过我现在说的是漫步者的这个箱子

网友B:
注意观察扬声器是否完好,还是可以入手的,音箱很难坏。这个音箱还是很经典,用1875比较合适。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3886么、我做的是1875!不过我现在说的是漫步者的这个箱子

是吗?我两个芯片都有,我也准备做个,楼主,要不共享一下你设计的电路,拿出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观察扬声器是否完好,还是可以入手的,音箱很难坏。这个音箱还是很经典,用1875比较合适。 ...

好的、、感谢、、明天就去看货、准备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吗?我两个芯片都有,我也准备做个,楼主,要不共享一下你设计的电路,拿出来研究一下。 ...

你是版主,我是新手,我怎么敢在你面前班门弄斧耍大刀自讨没趣呢?我都是照着经典电路做的、、研究谈不上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是版主,我是新手,我怎么敢在你面前班门弄斧耍大刀自讨没趣呢?我都是照着经典电路做的、、研究谈不上 ...

这话说的,我也是新手。一起学习嘛。

网友K:
楼主买的那个音响体,里面的电源是双极性还是单极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买的那个音响体,里面的电源是双极性还是单极性的?

音箱还没入手呢,,今天有时间去看货,是漫步者R1000TC,老东西了,之前没用过、我也不知道

网友K:
引用 楼主:
音箱还没入手呢,,今天有时间去看货,是漫步者R1000TC,老东西了,之前没用过、我也不知道 ...

坐等你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