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本安电源??

楼主(2013-05-20):
各位请求助一下,什么是本安电源呀?今天第一次听到,这玩意用在哪的?

网友A:
本安电源即本质安全电源,这种电源在正常工作和故障状态下,其输出的最高电压、最大电流均具有本安性能。本安性能指本质安全电源电路在标准规定条件(包括正常工作和标准规定的故障条件)下产生的任何电火花或任何热效应均不能点燃规定的爆炸性气体环境。

网友A:
本安电源即本质安全电源,属于爆炸性气体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在强制性国家标准GB3836中有明确要求。可以是直流,也可以是交流,它在极端情况下的放电能量不会点燃爆炸性气体。

网友A:
希望对你有帮助
百度上有很多这样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