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电路板,USART发送数据会给板子上其他部分引入噪声。?

楼主(2013-05-20):
做了电路板,但由于第一次制版,引入了噪声,stm32 usart 经max232发送数据时候,板子上就会比没有使能usart时,多出噪声,且噪声串入了模拟电路部分。这个怎么解决呢?加滤波电容吗? 那加的话,大概多大的电容 加在什么地方合适呢? 谢谢了。

网友A:
在USART上并电容,可以考虑,当然可以先改变GPIO_SPEED,个人觉得2M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USART上并电容,可以考虑,当然可以先改变GPIO_SPEED,个人觉得2M就够了。

嗯 改了速度,没有什么效果啊, 2M 和50M 看不出区别

网友B:
这一块如果是传导干扰  建议还是从硬件电路上着手修改   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功率器件开通和关断瞬间形成的电压和电流突变而造成的高频振荡现象与电路杂散参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器件开通和关断瞬间形成的电压和电流突变而造成的高频振荡现象与电路杂散参数有关 ...

太高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改了速度,没有什么效果啊, 2M 和50M 看不出区别

改了速度,没有什么效果。
1.从这个情况来看,估计噪声来自MAX232。
2.MAX232是否正品?
3.MAX232使用电荷泵,它的去耦或许有改进的空间

网友A:
当然,归根结底可能PCB布局、布线不好,真正解决问题还得靠改版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