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8220仪表放大器构建高通滤波器的疑问(紧急)

楼主(2013-05-20):
各位21ic的前辈好:
       我最近用AD8220仪表放大器做一个高通滤波器,要求截止频率20HZ左右,放大30倍左右。电路图如下图1所示,J3和J4接差分输入信号,TP2为输出测试点。

然后在ORCAD中进行了仿真,进行了仿真,仿真电路如下所示:

输入100HZ、10mv的正弦波,仿真波形是正确的,这里就不贴出来了。

之后我按照第一幅图进行了焊接,并将示波器的地接入电路板上的电源地,但输出波形只有正半周,没有负半周的波形,

而且波形一直在变化,好像有电容在充放电一样。

见下图:

之后,我将输入信号的J4端接通电源地,波形就是正常的。这说明:J3对地差分是正常的,但J3和J4差分,输出波形就只有一半。

之后,我提高了输入信号的频率,输出波形如下所示:

请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为什么仿真时正确的,测试却完全不同呢?是AD8220的接法有问题吗?

很紧急,谢谢各位!

网友A:
信号源要与电路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要与电路共地。

嗯,如果将信号源与电源地接起来,输出波形是正确的。但如果将信号源与电源地接起来,不就是相当于对地差分(即可看做单端输入)了吗?为什么输入差分信号,输出波形就不正确呢?很费解。
谢谢您的回答。您之前也有碰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如果将信号源与电源地接起来,输出波形是正确的。但如果将信号源与电源地接起来,不就是相当于对地差 ...

我没有碰到过你的问题。
你的仿真电路和你的protel电路是不同的。
所以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碰到过你的问题。
你的仿真电路和你的protel电路是不同的。
所以出了问题。

仿真电路和protel电路主要有两点不同,但应该不会影响结果。
1、仿真电路中,-IN和+IN中分别接了一个1G的电阻,是为了仿真时收敛,应该不影响实际电路;
2、仿真电路中的R6=1000K是我后来加上的,加不加对仿真时没有影响的。
求助各位前辈,快被这个问题搞疯了。。。

网友A:
:o你都知道两个电路的不同点,那为什么还不修改你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知道两个电路的不同点,那为什么还不修改你的电路?

嗯,改一样之后,果然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