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又是松翰 ADC 问题,100mA电流流过0.1欧姆电阻采样

楼主(2013-05-20):
采样到的值为0,一直都是这样,,, 内部参考源2V,理论是0.1 * 0.1 = 0.01 /2 * 4096 = 20,但当电流150mA,准得要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有门槛值吗,
为什么会这样,高手帮忙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采样精度不够啊   ADC是多少位的   可以考虑将采样电阻稍微放大一点

楼主:
是12位的

楼主:
之前老早的一些例程里面有8位和12位的采样分辨率设置的区分,但是现在的数据手册根本没有提及到这一位,只是在采样时间上提到,但是根本找不到ADLEN,就算设置了为12位,一样没有效果啊......

网友B:
高端的还是低端的啊。地线没处理好吧。

楼主:
对地的,用万用表量的时候有10mV,没有错。

楼主:
这点缺陷,比10位的AVR差很多,还是外国的品牌好...

网友C:
MCU AD没问题,应该是软件或是PCBA设计的问题。小信号PCBA设计很重要。

网友D:
SONIX在使用内部2V做为参考时精度只有8位,只用用VDD或外部VREFH作为参考时精度才可以达到12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SONIX在使用内部2V做为参考时精度只有8位,只用用VDD或外部VREFH作为参考时精度才可以达到12位 ...

是吗,我得试试,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