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电路

楼主(2013-05-20):
求各位大神好好帮我i分析一下  放大倍数的怎么计算 越多越好 因为写论文的需要 ,我只是懂大概的意思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貌似在别的地方见过;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在别的地方见过

对的啊 大神给我分析一下  多分析一点 我只懂一点皮毛 写论文都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B(2013-09-06):
这个不就是最基本的放大电路么?

网友C:
本菜鸟以为前图都是跟随,后图是放大。频繁遮挡放开光电,应该有交流信号从RP1加入,设为Vi,经两级放大后,也就是到R10前的输出,设为Vo,我算了下应该是Vo=0.5Vcc-(1000/RP1)*(0.5Vcc-Vi);后面再是正相跟随,再是反相跟随,大小应该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