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NXP LPC2378脉冲采集问题,急!!!麻烦各位大侠帮忙!感谢

楼主(2013-05-20):
第一次调程序,一个很简单的程序调试了好久还是有问题,麻烦高手帮帮忙,看下是哪里的问题,谢啦!
ADS1.2  ,AXD仿真   用定时器采集500Khz的脉冲信号,但是断点执行的时候,每次定时器时间到的时候,读取的counter值都不对。。。
程序如下: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SR.H"
#define   F_IO    (1<<9)          //P0.9控制F_IO
uint32 counter=0;           //20ms采集到的脉冲个数

uint32 max;
int main (void)
{
   uint32 f=0,v=0;                                //f为采集的脉冲宽度,v为实际电压值
   uint32 i=0;
   max=0;
   PINSEL0 = 0x00000000;                                // 设置管脚连接GPIO

        IO0DIR=(~F_IO);                                // 设置F_IO控制口输入

        /* 定时器0初始化 */
        //Fpclk=12Mhz
        T0TC    = 0;                                                // 定时器设置为0

        T0PR    = 0;                                                // 时钟不分频

        T0MCR   = 0x03;                                                // 设置T0MR0匹配后复位T0TC,并产生

//中断标志
        T0MR0   = Fpclk / 50;                                // 20ms定时

        T0TCR        = 0x03;                                                //启动并复位定时器
        T0TCR   = 0x01;                                                // 启动定时器

while (1)
        {
           if((IO0PIN)&F_IO)
           {

                        counter++;                                                          //低电平时加1
                        while((IO0PIN)&F_IO);                   //p0.0为高电平一直等待
if((T0IR&(1<<0))==1)                       //查询方式检测定时器时间到

                        {
                        f=(1000*counter)/20;        //计算采集到的脉冲频率
                      v=(10*f)/2000000;                //计算实际电压值,0~2M对应0~10V,线性关系

            if(counter>max)max=counter;
                        counter=0;

                        T0IR        = 0x01;                                        // 清除中断标志
                        }

                }

        }
}

楼主:
补充一下,脉冲波形见附件图片,明天要交。。。
麻烦各位大侠帮帮忙!太感谢啦!

网友A:
程序好像没啥问题,楼主时间参数有没有确认好啊

网友A:
有图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好像没啥问题,楼主时间参数有没有确认好啊

您是指哪些时间参数?
定时器设置还是Fpclk?

楼主:
再请教一下大侠们,用2378的IO口可以采集到500khz的脉冲频率吗(上面给出的波形)?
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指哪些时间参数?
定时器设置还是Fpclk?

都包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大侠们,用2378的IO口可以采集到500khz的脉冲频率吗(上面给出的波形)?
感谢! ...

可以,不过应该用capture方式

楼主:
哦哦。太感谢啦!我试一下捕捉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应该用capture方式

请问定时器1捕捉输入的话下面这样设置对吗?还需要设置什么吗?为什么采不到数据?
  PINSEL3 = 3 << 4;           // P1.18连接捕获CAP1.0,作为计数的外部输入

         綢
        T1CTCR = (0x02) |                        // 计数器模式,下降沿捕获
                               (0x00 << 2);            // 选择CAP1.0

        T1TC   = 0;                                    // 初始化计数器值为0
    T0TCR   = 0x03;

    T1TCR  = 0x01;              // 启动计数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定时器1捕捉输入的话下面这样设置对吗?还需要设置什么吗?为什么采不到数据?
  PINSEL3 = 3  ...

捕捉要用中断方式,

楼主:
不好意思大侠,忘记结贴了,但是今天结贴时提示  “ 分数未分配完,或分数分配存在在错误”    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B: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