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IIC 大家怎么看

楼主(2013-05-20):
最近调试STM32硬件IIC,真他妈的蛋疼,大家怎么看。IO模拟好还是使用硬件IIC。

网友A:
楼主做过IIC 从机中断接收数据的实验吗 ?希望多流一下

网友B:
自己没有把I2C的协议吃透就来使用STM32的硬件I2C,用不好,就说人家的东西不好

网友C(2013-12-20):
ST的IIC部分看大家的评价是比较烦人的;我查看原子的STM32玩什么的,上面想看看原子是怎么在弄,结果
人家也不用IIC模块,而是自己用IO来模拟实现;

网友D:
stm32的IIC  “能用”

网友E:
道听途说  听说很**肋……具体不清  没用过硬的

网友F:
硬件IIC直要按照datasheet上去配置,把数据放到指定的reg ,从指定的reg里面读收到的数据就好了!
模拟的可能自己心理上比较熟悉,
但是早晚还是要熟悉他那一套的,!!

网友G:
模拟的速度无法达到400KHz.

网友H:
模拟的速度可以达到400K吧,我用示波器测试过,不过速度太快了,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