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DCP010515DBP呢

楼主(2013-05-20):
各位前辈、大牛、老师们,我现在打算把+5v的电压转换成+/-15V,准备用DCP010515dbp这个芯片,按照datasheet中的应用示例如下图接图,但我不确定这样只在输入、输出的部分接上电容能正常工作吗,希望老师帮忙解答下,多谢了!

楼主:
我在线等解答,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你。

我也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具体讲解下吗,电容如何选择?这样设计功率和功耗方便怎么计算和考虑呢?

网友C:
你要学会看懂规格书

楼主(点评):
嗯,我也在看呢,多谢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具体讲解下吗,电容如何选择?这样设计功率和功耗方便怎么计算和考虑呢? ...

你给出的图里已经写了输入输出电容的选择。Cin选择低ESR的陶瓷电容,5V-15V的情况下容值2.2uF;24V最小用0.47uF,Cout 用1.0uF的,注意电容的耐压值。

网友E:
图片下面都已经给出具体的参数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要学会看懂规格书

请问这个输出的OV能接另外一个地吗?

楼主(2013-07-12):
引用 网友C:
你要学会看懂规格书

:),结贴有点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输出的OV能接另外一个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