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音频功放实际应用

楼主:
最近再调一个音频功放问题,功放芯片是tpa2011d1,客户那边说我们的功放输出功率太大。
我用想用示波器看喇叭两端的输出电压最大值,然后算出功率。
但是运动一个不解的问题了,我先输入正玄波,可是再后端看不到正玄波输出, 看芯片资料,后端要加低通滤波器才行,可是实际应用电路都是直接接喇叭的,我们公司的电路如附件3.

小弟想请教下各位大师,为什么D类音频功放实际应用可以直接接喇叭,而测试的时候要加个低通滤波器呢?

网友A(2013-05-20):
这个问题,确实要从D类功放的工作说起。
D类放大器,或者称丁类放大器,其思想至少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那时晶体管尚未广泛使用。D类放大器是功率管开关工作的放大器(正因为功率管开关工作,所以D类放大器效率较高),其输出是矩形脉冲,靠脉冲宽度(占空比)的变化来改变输出电压,也就是开关电源中常说的PWM(脉冲宽度调制)。矩形脉冲的频率远高于音频(是超声频率),一个音频周期内包括有很多个矩形脉冲,经低通滤波后,输出的是矩形脉冲的平均值。改变矩形脉冲的占空比,也就改变了矩形脉冲的平均值(多数开关电源就是靠改变占空比来改变输出电压的)。该平均值加到扬声器上,扬声器放出的是音频频率,也就是平均值的频率,不是矩形脉冲的频率。
没有低通滤波,扬声器仍然按照平均值的频率振动,因为扬声器“跟不上”矩形脉冲的频率振动(即使能跟上,我们的耳朵也跟不上),因此,扬声器本身就是一个低通滤波器,不用低通滤波,耳朵也感觉不出来。
但用示波器看波形则不同,示波器的频率响应远远大于扬声器(带宽至少数MHz),所以示波器可以看到矩形脉冲波形。但因矩形脉冲占空比受音频调制,所以示波器看到的波形是不稳定的(用单次触发可以看到稳定的矩形波形)。加低通滤波后,矩形脉冲频率的成份被滤除,示波器上只能看到音频波形。有意思的是:如果你的示波器带宽能够设定到音频上限以下,例如设定到10kHz或5kHz,则不用低通滤波,从示波器上也可以看到稳定的音频波形而不是矩形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要从D类功放的工作说起。
D类放大器,或者称丁类放大器,其思想至少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 ...

刚下班回来,谢谢maychang老师的讲解。
讲的很透彻,明白了!
明天再好好理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确实要从D类功放的工作说起。
D类放大器,或者称丁类放大器,其思想至少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 ...

还有个问题请问老师:
  我的电路时4.2V电源供电,但是输出Vmax有6V,VTop—base12V, 如果我计算功率的话,是不是Vmax*Vmax/2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问老师:
  我的电路时4.2V电源供电,但是输出Vmax有6V,VTop—base12V, 如果我计算功率的话 ...

“我的电路时4.2V电源供电,但是输出Vmax有6V”
这个不大可能。该芯片类似BTL电路,输出峰值不可能超过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路时4.2V电源供电,但是输出Vmax有6V”
这个不大可能。该芯片类似BTL电路,输出峰值不可能超过电 ...

我明天 把示波器图形发上来 您瞧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天 把示波器图形发上来 您瞧瞧

从TPA2011D结构图中看,A3与C3两脚之间电压最大只能是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TPA2011D结构图中看,A3与C3两脚之间电压最大只能是电源电压。

老师那么晚还没睡啊,这个电路最大只能是电源电压输出? 说说具体工作原理啊?
BTL电路不是可以得到两倍电源电压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TPA2011D结构图中看,A3与C3两脚之间电压最大只能是电源电压。

刚去测了波形,COPY了下来,不知道各个波形的意思,老师有空讲解下啊!

楼主:
从上面图测试结果,看Vtop-base 就有8.12V

网友A:
输入信号是方波?为何用方波进行测试?

楼主:
输入信号不是方波,输入放的是音乐。因为输出没加低通滤波器,所以输出的应该是方波,您上面说了这个原理

网友B:
,看来maychang老师需要继续科普了

网友A:
以此波形为例,理想的矩形波如蓝色线所示。
这样的波形,只有在纯电阻负载,没有任何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情况下才能够出现。
实际电路中,总存在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例如接到扬声器的两根线之间就有分布电容,两根线本身有电感,扬声器自身也有电感,扬声器音圈各匝线之间有分布电容,等等。
这些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在矩形波上升下降沿激励下,会产生阻尼振荡,如橙色波形所示。注意那些阻尼振荡都是在蓝色波形上升下降沿处产生。
示波器的峰值,如红色所示,是这些阻尼振荡的峰值。计算功率放大器的输出,是用扬声器上的音频电压,也就是蓝色波形的平均值。橙色阻尼振荡的峰值对计算扬声器功率没有意义(实际上,这些阻尼振荡的功率也很小)。

楼主:
老师讲的真透彻,谢谢老师耐心的讲解

网友C(点评):
maychang → 买帐 , 坛子里没有不买帐的, 哈哈. 可惜学校里这样的老师太少了.

楼主:
这一课学到很多啊,太感动了:'(

网友A:
再补充两句。
10楼波形,均为未加低通滤波的波形。加上低通滤波后,示波器应该看到音频信号波形,音频信号波形的峰值和谷值,才是计算音频功率的依据。另外,测量音频输出功率时,应该用无失真的正弦信号输入,而输出信号的失真度也要确定,否则测量条件不同,测量结果可能相差很多。该放大器的datasheet中,都是说明输出失真为10%和1%两种情况下的输出功率。

网友D:
哈!…久违了!音响还是八十年代的事了…另外说明:输岀功率可测试喇叭两端:电压的平方除以阻抗!…有最大功率、不失真功率、瞬间功率…等、还有频响范围…玩音响:追求高保真!多通道!还有什么胆、石机!混血**………哈哈!……回想:让人温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两句。
10楼波形,均为未加低通滤波的波形。加上低通滤波后,示波器应该看到音频信号波形,音频信号 ...

          再问下老师,为什么要加上低通滤波器才能看到音频信号。不加的话,输出PWM方波和音频信号的混合信号,那应该也都能看的到音频信号和方波啊,为什么就只看到方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两句。
10楼波形,均为未加低通滤波的波形。加上低通滤波后,示波器应该看到音频信号波形,音频信号 ...

        还有老师你3楼说:
      矩形脉冲的频率远高于音频(是超声频率),一个音频周期内包括有很多个矩形脉冲,经低通滤波后,输出的是矩形脉冲的平均值。
     经过低通滤波后,输出的矩形脉冲的平均值,那应该是类似与正选信号了吧,而不是矩形脉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问下老师,为什么要加上低通滤波器才能看到音频信号。不加的话,输出PWM方波和音频信号的混 ...

不加低通滤波,只能看到宽窄变化着的脉冲列(占空比在变化)。
重复一次:音频信号是脉冲的平均值。

网友E:
re 21:音频信号是与pwm的占空比有关,如果用m级示波器能看见方波,如用k级示波器可以看见音频。(上海无线电21厂好象有20k的示波器)。按理说你应买专用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老师你3楼说:
      矩形脉冲的频率远高于音频(是超声频率),一个音频周期内包括有很多个矩 ...

“经过低通滤波后,输出的矩形脉冲的平均值,那应该是类似与正选信号了吧,而不是矩形脉冲了?”
经过低通滤波后,矩形脉冲的平均值正是你所需要的音频信号。

这个问题,讲开关电源的书里面有很多图,表达得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低通滤波后,输出的矩形脉冲的平均值,那应该是类似与正选信号了吧,而不是矩形脉冲了?”
经过低 ...

好的,明白了!

网友F:
音响电路这一块   接触的不多  这一块还要多向楼上那个的学习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