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画的一块板子,求指点,求拍砖!

楼主(2013-05-20):
主芯片STM32F107  ,DC-DC用AS1117,  最上面接液晶,右下角底层是矩阵按键,下面接口依次是电源接口、miniUSB、USB、SD卡卡座

+3.3V网络

+5V网络

GND网络

敷铜后,双面全部。
   请各位大侠看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指点一下,小生不胜感激!还有就是看EMC资料的时候,提到电流环路包围面积小,能减少EMC,这个电流环路怎么看?谢谢

楼主:
自己座沙发,等着各位光临

网友A:
1117不是DC-DC连LDO也算不上只是线性稳压器,USB没有加ESD防护,容易出问题,差分线最好再加上阻抗匹配;

网友B:
为什么板子的上半部分这么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不是DC-DC连LDO也算不上只是线性稳压器,USB没有加ESD防护,容易出问题,差分线最好再加上阻抗匹配; ...

你好 ESD怎么个加法呢?阻抗匹配应该要计算吧,好像与板材什么都有关系,能说说具体怎么计算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板子的上半部分这么空啊

这个 木有东西放了

网友A:
ESD是静电防护,网上查一下USB接口的静电防护一大堆,实在不行用SIM卡的ESD防护液凑合;USB阻抗匹配与板材无关,简单各串一个22或者33欧姆的电阻,100K下拉即可,若加上22pF到地的滤波效果更好一些,电源加一个热敏防涌流和短路

网友C:
USB 端口的ESD防护,可以用这个:MLSEP12A-0402
你的丝印字体可以改细点,现在的略粗,不美观
板子上半部分 右边的端子没连接的,可以删除 左边的端子可以横着放 板子可以缩小
u5可以逆90度放置 不觉得那块的线有点绕?
总体感觉 布局有点不足,器件分布不均,
如果板子宽裕,尽量分开点,各个功能模块划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是静电防护,网上查一下USB接口的静电防护一大堆,实在不行用SIM卡的ESD防护液凑合;USB阻抗匹配与板材 ...

谢谢你,学习了,你看走线方面有哪些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端口的ESD防护,可以用这个:MLSEP12A-0402
你的丝印字体可以改细点,现在的略粗,不美观
板子上半部分 右 ...

谢谢你的建议,可以指点一下走线方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端口的ESD防护,可以用这个:MLSEP12A-0402
你的丝印字体可以改细点,现在的略粗,不美观
板子上半部分 右 ...

主要是电源,地,还有就是一些关键信号的走线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是静电防护,网上查一下USB接口的静电防护一大堆,实在不行用SIM卡的ESD防护液凑合;USB阻抗匹配与板材 ...

布局时 匹配电阻是靠近USB放还是主芯片呢?谢谢

网友D:
对新手来说。能画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 ESD怎么个加法呢?阻抗匹配应该要计算吧,好像与板材什么都有关系,能说说具体怎么计算吗?谢谢 ...

特性阻抗有个软件可以算APPCAD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1313926.html  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新手来说。能画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呵呵,这个是从业的第二块板子,给点建议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特性阻抗有个软件可以算APPCAD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1313926.html  免费的。 ...

下来看看,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 ESD怎么个加法呢?阻抗匹配应该要计算吧,好像与板材什么都有关系,能说说具体怎么计算吗?谢谢 ...

阻抗跟板材厚度,油墨厚度,线宽线距有关,我是深圳新德辉电路技术有限公司的,你可以加下我QQ:1052110406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PCB线路板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特性阻抗有个软件可以算APPCAD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1313926.html  免费的。 ...

软件有没有说明书啊

网友H:
好复杂,好牛

网友I:
布线非常漂亮,布局以后会越来越有经验,会更好。很难相信这是初学。

网友J:
能给个PCB源文件就好了,可以好好看看了。这样看,始终都太全面啊

网友J:
始终都不太全面的。刚才打错字了

网友J:
要有PCB的源文件就好了,这样可以仔细的看看了
我QQ1393298525

网友K:
呵呵,投板吧,制几块出来调试一下~~
深圳普林电路 QQ:479453030

网友L:
走线尽量遵循越短越好的原则。该拉直的时候就不要拐弯。更不要为了美观而刻意走折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走线尽量遵循越短越好的原则。该拉直的时候就不要拐弯。更不要为了美观而刻意走折线。 ...

恩 学习了